有一批输入110V的输出12V的变压器,功率3W,有没有办法用掉?

楼主(2025-01-03):
有几千个

网友A:
馊主意,输入及串联 输出及并联你得了一个220V输入 12V输出6w的 变压器阵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馊主意,输入及串联 输出及并联你得了一个220V输入 12V输出6w的 变压器阵列

九十年代买了许多日本的这种变压器,我就是这样应用的。

网友C:
输入串联,输出串联,做24V变压器用,或者全波整流。不建议输出端并联,因为 不是同批离散性大,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串联,输出串联,做24V变压器用,或者全波整流。不建议输出端并联,因为 不是同批离散性大,易坏,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就想用全波方式,可惜目前还没找到好的应用

网友D:
注意初次极同名端,两个串联接220V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输入串联,输出串联,做24V变压器用,或者全波整流。不建议输出端并联,因为 不是同批离散性大,易坏,

避免这个问题,可以多用一个桥,整流之后再并联

网友F:
上图片啊,pcb焊接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输入串联,输出串联,做24V变压器用,或者全波整流。不建议输出端并联,因为 不是同批离散性大,易坏,

某产品因空间高度受限,不得已用两个变压器并联供电,近万产品多年来没有发现因此原因损坏。

网友H:
如果不介意体积,输入端串联,输出端可以根据需要并联或者串联。如果考虑体积,输入端串联一只0.33UF/630V无极性电容限流,不过此时的输出电压会升高,注意。

网友I:
制作110V系统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输入串联,输出串联,做24V变压器用,或者全波整流。不建议输出端并联,因为 不是同批离散性大,易坏,

小功率的不怕,内阻大,输出电压有点误差不要紧的。

网友K:
卖废品值点钱,不过最好的办法是做一批出口电子产品用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小功率的不怕,内阻大,输出电压有点误差不要紧的。

大功率也没关系!同一批次的离散性一般不会很大,况且次级的漆包线一般都比较粗,可以通过比较大的电流!不会因为小电压差而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图片啊,pcb焊接式的?

对的,针脚的

网友L:
串联电容,降压使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注意初次极同名端,两个串联接220V没有问题。

110V交流电能串联?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避免这个问题,可以多用一个桥,整流之后再并联

可以用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

网友O:
### 1. **供电小型低功耗设备**    - **方案**:利用这些变压器为小型电子设备提供供电。    - **设备范围**:      - LED灯(一般LED灯的功率在1~3W之间,非常适合)。      - 小型音箱、电动玩具等低功耗设备。    - **实现方式**:      - 结合整流电路,将12V交流(AC)电压转换为12V直流(DC)。      - 使用降压稳压模块(如LM317或DC-DC稳压模块)提供更加稳定的电压。  ---  ### 2. **充电用途**    - **方案**:将变压器改造成充电器,适合充电低功耗的锂电池或其他可充电电池。    - **实现方式**:      - 使用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将12V AC转换为直流电压。      - 根据电池的充电需求(电压和电流),设计限流和保护电路。例如:        - 对于锂电池,可加入 TP4056 等锂电池充电管理模块。        - 对于镍氢电池,采用恒流充电控制。  ---  ### 3. **DIY电子项目电源**    - **方案**:变压器可以作为DIY项目中的电源模块,用于驱动传感器、小型风扇或微控制器。    - **适用场景**:      - Arduino、Raspberry Pi等开发板需要低功耗供电时。      - 小型传感器模块(如DHT11温湿度传感器)或其他嵌入式系统。  ---  ### 4. **应急备用电源**    - **方案**:设计一个应急低功耗电源,用于在断电时点亮LED灯或其他低功耗设备。    - **实现方式**:      - 将多个变压器并联(注意均流措施)以满足更大功率需求。      - 增加充电管理和储能模块(如连接12V铅酸电池)。  ---  ### 5. **卖给二手市场**    - 如果内部没有适合的需求,可以尝试将这批变压器转售给需要它们的用户。    - **潜在买家**:      - 制作低功耗电源的个人或工厂。      - 对110V供电有需求的市场(如部分国家和地区)。  ---  ### 6. **改造为实验设备**    - **用途**:用作电气工程实验教学设备。    - **改造内容**:      - 配套负载电阻,用于教学中模拟小功率电路供电的实验。      - 加入指示灯、电流表等,作为可视化电源模块。  ---  ### 设计限制和注意事项 1. **功率限制**:    - 每个变压器的功率仅为3W,因此适合低功率设备。不能直接驱动大功率设备,如电机或加热元件。 2. **输入电压限制**:    - 输入电压为110V,需确保使用场景的电源匹配。如果当地电网电压为220V,则需要加装降压装置或串联适当的电阻。 3. **散热问题**:    - 持续输出3W功率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热量,需要注意散热设计。 4. **安全性**:    - 确保变压器的使用符合安全标准,如绝缘和过载保护。

网友P:
可以用一个做成12v转110v的3w逆变器,  用两个串联做成24v转220v的逆变器.

网友Q:
卖废铜 废铁吧; 第一是功率太小;第二是非国标220V; 能用,但 用起来费劲 占地方; 同等体积大小 用开关电源 功率可以比这大5倍 --10倍左右,且初级电压自适应‘;  自己DIY用用可以; 做产品一般没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