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反激启动不了

楼主:
输入200v的交流但是还是没有检测到输出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5-01-04):
各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头都转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头都转不动了

1.测C3有没有3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头都转不动了

无输出:1.测C3有没有300V,2.测C5容量有没有减少,两端电压在14-16V,,3.测3843的6脚有没有驱动电压<0.26V>,4脚有没有三角波,电压大概在1.8V, 没有就是芯片停振了,4. 7脚不能低于8.5V,否则芯片不工作.  5.检查启动电阻,和副边绕组回路整流二级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测C3有没有300V

有的有的

网友A:
现在光耦的那一部分电路有点问题,大佬有知道咋算的吗就是上面输出然后下面咋调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