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池耗电问题 该如何计算使用时间?

楼主(2025-01-04):
使用1块2500mAH的电池,充满电后4.2V,电池负载是100毫安,持续供电给负载,当电池电压降到3V时停止供电,从4.2V降到3V大概能使用多长时间呢?这个需要怎么来计算呢,有答案也行,告诉我能用多久,多谢啦

网友A:
在忽略电池内阻的情况下,计算方式如下
2500mA/1h =100mA/xh
x = 25h
综上所述,根据实际情况电池大概可用小于25h

网友B:
所谓“mAH”这个单位就是毫安和小时相乘的结果,2500mAH的意思是100mA乘以25小时,
忽略效率问题,充电和放电是一样的,以10mA放电就可以放电250小时(理论上)。
实际中要考虑效率问题,充电时要多充一点,放电时也会有一些损失。

网友C:
使用1块2500mAH的电池,充满电后4.2V,电池负载是100毫安,持续供电给负载,当电池电压降到3V时停止供电,从4.2V降到3V大概能使用多长时间呢?
   这是计算不出来的,是要通过实际测试出来的。

网友D:
放电电压到3V时基本就是电池全部容量了,放电时间大约就是容量除以负载电流了

网友E:
欧姆定律

网友F:
由锂电池放电曲线可以知道,放电到3.7v就已经基本放电完毕,再往下电压急剧下降,会对电池造成损伤,降到3v大概消耗了接近98%的电量,接近完全放电,时间大概就是2500*0.98/100=24.5小时,但是不建议完全放电,用到3.7就可以了,为了剩余的十几电量损伤电池不值得。

锂电池电压与电量对照表

锂电池电压与电量对照表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对我有很大帮助

网友G:
沙发的回答没有意义,错误的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
1:恒流的100mA,而且,恒流也分两种的,一种是线性恒流,一种是DC-DC恒流,算肯定是能算,但还是实际测试来得简单
2,非恒流的,那就是4.20V时是100mA,电池放电时,电压会下降,到了3.8V或者是4.0V时,电流就不是100mA了,所以,还是得实际测试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沙发的回答没有意义,错误的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
1:恒流的100mA,而且,恒流也分两种的,一种是线性恒流,一种是 ...

好的好的感谢,那我还是实物来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