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反接二极管导致采集电压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5-01-05):
请教大家,
MCU ADC采集电压取在C1后面, 当接入负载后(负载是一个DCDC电源板驱动LED灯珠)。
发现接入负载后采集的电压就会升高0.3V,万用表量也确实升高了0.3V。而把采集点放在D1前就没有这个问题。
怀疑是不是DCDC的干扰串进了采集点,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一定要把采样点放在C1后,大家提供一下电路改进意见。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考虑用MOS管构建防反接电路,电路设计的好的话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D1并联一个高频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并联一个高频电容?

原因是什么呢。串个多大的高频电容呢。谢谢。

网友C:
是因为构成了boost升压电路拓扑,这种情况电压会随着电流变化升高而不是降低

网友D:
把完整电路贴出来

网友E:
从VIN采样,ZD3不要用。

网友F:
在采样点前增加一个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VIN采样,ZD3不要用。

ZD3不用,万一出现过压,不就烧掉IO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