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程序(带详细注释)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5-01-05):
这是我之前做的基于STM32的超声波测距系统,
附件里面包含了keil仿真代码以及Proteus仿真工程
请大家多多指教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reg52.h>                //提供单片机寄存器地址
#include <intrins.h>        //提供_nop_()函数

unsigned int code duan_ma[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A~F
unsigned int dis_buf[4];                        //显示缓存的数组
unsigned int S = 0;                                        //距离缓存变量
unsigned long time = 0;                                //时间缓存变量
unsigned int S_H = 400, S_L = 10;        //S_H:报警上限值,默认400cm,S_L:报警下限值,默认10cm

//引脚定义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控制端口,低电平有效,无源蜂鸣器

#define digDuan                P0                //数码管段控制端口,高电平有效
sbit digWei1 = P2^4;                //第1位数码管控制端口,低电平有效
sbit digWei2 = P2^5;                //第2位数码管控制端口,低电平有效
sbit digWei3 = P2^6;                //第3位数码管控制端口,低电平有效
sbit digWei4 = P2^7;                //第4位数码管控制端口,低电平有效

sbit KEY1 = P1^0;                        //设置键
sbit KEY2 = P1^1;                        //加键
sbit KEY3 = P1^2;                        //减键

sbit Ttig = P1^3;                //触发信号控制端口
sbit Echo = P1^4;                //回响信号接收端口

/* 定时器0和1初始化,定时1ms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11;        //配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定时器1位工作方式1
        TH0 = 0;
  TL0 = 0;
        TH1 = 0x0EC;        //定时5ms
  TL1 = 0x78;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1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TR0 = 0;                //打开定时器0
}

/*
* 数码管扫描
* *dat:以数组的方式传值,使用的时候直接填入数组名即可
*/
void dig_scan(unsigned int *dat)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循环变量

        /* 数码管扫描处理 */
        digDuan = 0x00;                //消隐
        digWei1 = 1;
        digWei2 = 1;
        digWei3 = 1;
        digWei4 = 1;
        switch(i)
        {
                case 0:
                {
                        digWei1 = 0;                        //选通第1位数码管
                        digDuan = dat[0];                //显示第1位数码管的内容
                        break;
                }
                case 1:
                {
                        digWei2 = 0;                        //选通第2位数码管
                        digDuan = dat[1];                //显示第2位数码管的内容
                        break;
                }
                case 2:
                {
                        digWei3 = 0;                                //选通第3位数码管
                        digDuan = dat[2] + 0x80;        //显示第3位数码管的内容,顺便也显示小数点
                        break;
                }
                case 3:
                {
                        digWei4 = 0;                        //选通第4位数码管
                         digDuan = dat[3];                //显示第4位数码管的内容
                        break;
                }
                default: break;
        }
        ++i;                //数码管位选变量循环
        if(i >= 4)
                i = 0;
}

/* 按键延时函数,单位:ms */
static void key_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按键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if(KEY1 == 0)                        //如果按键1按下
        {
                key_delayms(10);        //延时10ms,去除按键抖动
                if(KEY1 == 0)                //再判断一次按键按下
                {
                        return 1;                 //输出键值1
                }
        }
        if(KEY2 == 0)                //如果按键2按下
        {
                key_delayms(10);        //延时10ms,去除按键抖动
                if(KEY2 == 0)                //再判断一次按键按下
                {
                        return 2;                 //输出键值2
                }
        }
        if(KEY3 == 0)                //如果按键3按下
        {
                key_delayms(10);        //延时10ms,去除按键抖动
                if(KEY3 == 0)                //再判断一次按键按下
                {
                        return 3;                 //输出键值3
                }
        }

        return 0;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则输出0
}

/* 启动超声波程序 */
void StartModule(void)
{
        Ttig = 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延时一段时间,至少10us以上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tig = 0;
}

/* 延时,单位:ms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计算测距 */
void count(void)
{
        StartModule();        //启动一次超声波
        while(!Echo);                //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高
        TR0 = 1;                        //开启定时器计时
        while(Echo);                //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低
        TR0 = 0;                         //关闭定时器计时

        /* 计算距离 */
        time = TH0 * 256 + TL0;        //得到的时间,专业写法应该是这样:time = TH0 << 8 | TL0
        TH0 = 0;                                //定时计数器清零
        TL0 = 0;

        S = (time * 1.7) / 100; //算出来是M
}
/* 显示距离 */
void dis_distance(void)
{
        dis_buf[3] = 0x00;
        dis_buf[2] = duan_ma[S / 100 %10];         //取出百位数,并在数码管的第3位显示,从右往左数
        dis_buf[1] = duan_ma[S / 10 %10];        //取出十位数,并在数码管的第2位显示,从右往左数
        dis_buf[0] = duan_ma[S % 10];                 //取出个位数,并在数码管的第1位显示,从右往左数
}
/* 设置报警功能 */
void key_fuction(void)
{
        unsigned char mode_flag = 1;        //模式切换标记位,1:设置上限值,2:设置下限值,3:退出

        while(1)
        {
                if(key_scan() == 1)
                {
                        BEEP = 0;                        //按键提示音
                        delayms(50);
                        BEEP = 1;
                        delayms(1000);
                        ++mode_flag;
                        if(mode_flag >= 3)        //如果满3了,则退出
                                break;
                }
                if(key_scan() == 2)                //如果加键按下
                {
                        BEEP = 0;                        //按键提示音
                        delayms(50);
                        BEEP = 1;
                        delayms(1000);
                        if(mode_flag == 1)        //设置上限值
                        {
                                ++S_H;
                                if(S_H > 400)
                                        S_H = 2;
                        }
                        if(mode_flag == 2)        //设置下限值
                        {
                                ++S_L;
                                if(S_L > 400)
                                        S_L = 2;
                        }
                }
                if(key_scan() == 3)                //如果减键按下
                {
                        BEEP = 0;                        //按键提示音
                        delayms(50);
                        BEEP = 1;
                        delayms(1000);
                        if(mode_flag == 1)        //设置上限值
                        {
                                --S_H;
                                if(S_H < 2)
                                        S_H = 400;
                        }
                        if(mode_flag == 2)        //设置下限值
                        {
                                --S_L;
                                if(S_L < 2)
                                        S_L = 400;
                        }
                }

                /* 报警设置显示 */
                if(mode_flag == 1)         //显示设置上限值内容
                {
                        dis_buf[3] = 0x76;                                                //第4位数码管显示字母 H
                        dis_buf[2] = duan_ma[S_H / 100 % 10];         //显示百位数
                        dis_buf[1] = duan_ma[S_H / 10 % 10];        //显示十位数
                        dis_buf[0] = duan_ma[S_H % 10];                        //显示个位数
                }
                if(mode_flag == 2)                 //显示设置下限值内容
                {
                        dis_buf[3] = 0x38;        //第4位数码管显示字母 L
                        dis_buf[2] = duan_ma[S_L / 100 % 10];         //显示百位数
                        dis_buf[1] = duan_ma[S_L / 10 % 10];        //显示十位数
                        dis_buf[0] = duan_ma[S_L % 10];                        //显示个位数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digDuan = 0x40;                //显示"----"
        digWei1 = 0;
        digWei2 = 0;
        digWei3 = 0;
        digWei4 = 0;
        delayms(1000);                //延时大约1s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count();                                        //计算距离
                if(S>=S_H || S<=S_L)                //如果超出设定的范围,则显示"---"
                {
                        dis_buf[3] = 0x00;
                        dis_buf[2] = 0x40;                 //显示"---"
                        dis_buf[1] = 0x40;
                        dis_buf[0] = 0x40;
                        BEEP = 0;                        //蜂鸣器鸣叫
                        delayms(1000);
                }
                else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dis_distance();                //显示距离
                }

                if(key_scan() == 1)                //如果按下设置键,则进入设置报警功能
                {
                        BEEP = 0;                        //按键提示音
                        delayms(50);
                        BEEP = 1;
                        delayms(100);
                         key_fuction();                //进入设置报警功能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5ms进一次本中断,用于数码管扫描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EC;                //定时5ms,重新赋值
    TL1 = 0x78;

                dig_scan(dis_buf);        //数码管显示距离
}

Proteus8.17仿真程序:

网友A:
这是51单片机,不是STM32单片机。

网友B(2025-05-23):
我用proteus的超声模块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