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步进电机一直在响,但就是不转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1-05):
求助一下,我用l298n驱动二相步进电机,电机一直在响,但就是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控制时序不对吧,先降低频率看看

网友B:
供电不足、信号时序、电路有问题都会不转。

网友C:
检查电机是否因负载过大而堵转。

网友D:
可以考虑电机的线序试试,交换一下

网友E:
3楼正解,原因可能有很多也可能只一条。
要贴电路图和源程序看接线和程序,最好还有照片看与设计的用料是否相符、

网友F:
电流不够或者时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