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32S4在proteus仿真没反应

楼主(2025-01-06):
为什么同样的HEX文件在proteus里8051能用,STC15W4K32S4就没反应呢

网友A:
以下是我研究出来的可用、不可用外设:
Proteus STC15 可用外设:
1. T0/T1/T2/T3/T4/T5
2. Uart1/Uart2/Uart3/Uart4
3. Xdata
4. ADC(need convert)
5. PAC
6. High Level PWM
7. SPI(need change MCS8051.dll)

Proteus STC15 不可用外设:
1. EEPROM
2. No weak Pull up
PxMy: 0= PP, 1=HR, 2=PP, 3=OD
3. Timer clock output
4. CBIF(HL PWM Interrupt)
5. CF(PCA Overflow Interrupt)

网友B:
端口的缺省设置可能不同,单片机运行速度不同....

网友C:
不同的单片机肯定是不能用同一个hex文件的吧,重写一下会比较好应该

网友D:
STC15系列和51差别挺大的,STC12才能兼容51的hex

网友E:
PROTEUS模型要选STC15W4K32S4,其次软件头文件要包含STC15的头文件。

网友F:
STC15头文件通用,基本上都是可以编译,STC15W4K32S4头文件专用,有可能程序就编译错误。

网友G(2025-02-07):
Proteus STC15 不可用外设: 1. EEPROM 2. No weak Pull up PxMy: 0= PP, 1=HR, 2=PP, 3=OD 3. Timer clock output 4. CBIF(HL PWM Interrupt) 5. CF(PCA Overflow Interrupt

网友H(2025-07-31):
我正在proteus用STC15的SPI功能,发现数据发不出去,看到
lkc8210 帖子里写需要修改mcs8051.dll文件,能否详细介绍下如何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