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阻检测电路

楼主:
红色圆框内的三极管工作原理是什么?是两个NPN型的三极管吗?如何工作的?

网友A(2025-01-06):
这是恒流源电路,R-TEST为高电平时,Q2导通,并在R2上产生一个0.5V左右的恒定电压,所以产生了一个50mA的恒定电流。再看看电压下降了多少,就可以知道电源内阻是多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恒流源电路,R-TEST为高电平时,Q2导通,并在R2上产生一个0.5V左右的恒定电压,所以产生了一个50mA的恒 ...

谢谢,有点理解了,按照你的思路,Q2和Q3应该都是NPN型的三极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点理解了,按照你的思路,Q2和Q3应该都是NPN型的三极管吧?

箭头朝外就是NPN管

网友D:
恒流电路,大约60mA。

网友E:
不是50ma,应该在70mA左右,要看所使用的管子的PN结的压降,用2N5551的话,恒流值为7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