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STM32F103ZET6给STC89C52RC烧录程序

楼主(2025-01-06):
目前想实现的功能就是使用STM32F103ZET6给STC89C52RC烧录程序,不知道这个思路是怎样的。
目前想到的就是先破译一下STC89C52的烧录协议,然后把需要烧录的hex文件以0或1的形式让32用串口通过CH340输出给51

网友A:
既然用了CH340,电脑通过STC-ISP软件经USB转串口烧录程序就行,何必劳神破译烧录协议。STC新版用户手册里有使用第三方MCU对STC系列单片机进行ISP下载的范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了CH340,电脑通过STC-ISP软件经USB转串口烧录程序就行,何必劳神破译烧录协议。STC新版用户手册里有 ...

主要就是想实现自动下载,不借助外部软件,类似自动脱机下载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想实现自动下载,不借助外部软件,类似自动脱机下载那种

STC官方有脱机下载器,你了解一下。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技术这块,下载器不值得去研究。
DIY有CH340就行了,生产交给厂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