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看门狗问题

楼主(2025-01-07):
单片机的看门狗定时溢出时间最多可设为2s ,而10ms任务程序中定时30min 后才执行AD转换,怎么处理看门狗呢?

网友A:
可以设置定时器每秒中断一次,每秒喂狗一次,每1800次(30Minx60=1800)执行AD转换一次。

网友B:
改一下寄存器的低四位来设置预分频数值,来调溢出时间。喂狗嘛。。。

网友C:
看门狗定时溢出时间与定时30min后才执行AD转换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主循环周期几毫秒到几十毫秒,设置看门狗溢出时间大于主循环最大周期,在主循环结束时喂一次狗。只要程序不跑飞或卡死,不会触发看门狗重启。

网友D:
喂狗的目的是检测程序跑飞了,或者是卡死了
2S的看门狗时间,你设定1S喂狗一次就可以了
两者之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