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控制花式流水灯程序 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5-01-07):
实现按键控制花式流水灯,仅供学习可用,一个完整的学习工程

1、HardWare文档中存放着需要添加进去的硬件和初始化的代码工程
2、HexFile文档中存放着生成的hex文件
3、Project文档中存放着启动文件和工程文件
4、UserMain文档中存放着main函数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sbit KEY5=P2^4;
sbit KEY6=P2^5;

unsigned char flag = 0;

//串口初始化,设置波特率为9600,使用定时器1,晶振频率11.0592Mhz
void UART_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ART_Send_Data(u8 byte)
{
        SBUF=byte;
        while(!TI);//等待串口数据发送完毕
        TI=0;//将发送中断标志位清0,为下次发送数据做准备
}

void UART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while(*str!='\0')     //判断字符串截止位则退出
        {
                UART_Send_Data(*str);
                str++;
        }
}

void main()
{
        UART_Init();
        Led_Init();

        while(1)
        {
                //UART_Send_Data(0x01);

                if(KEY1==0){
                        delay_ms(10);
                        if(KEY1==0){
                                UART_Send_Data(0x01);
                           flag=1;
                        }
                }
                if(KEY2==0){
                        delay_ms(10);
                        if(KEY2==0){
                                UART_Send_Data(0x02);
                           flag=2;
                        }
                }
                if(KEY3==0){
                        delay_ms(10);
                        if(KEY3==0){
                                UART_Send_Data(0x03);
                           flag=3;
                        }
                }
                if(KEY4==0){
                        delay_ms(10);
                        if(KEY4==0){
                                UART_Send_Data(0x04);
                           flag=4;
                        }
                }
                if(KEY5==0){
                        delay_ms(10);
                        if(KEY5==0){
                                UART_Send_Data(0x05);
                           flag=5;
                        }
                }
                if(KEY6==0){
                        delay_ms(10);
                        if(KEY6==0){
                                UART_Send_Data(0x06);
                           flag=0;
                        }
                }

                switch(flag)
                {
                        case 0:{
                                LED0 = 1;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break;

                        case 1:{
                                LED0 = !LED0;
                                delay_ms(50);
                                LED2 = !LED2;
                                delay_ms(50);
                                LED4 = !LED4;
                                delay_ms(50);
                                LED6 = !LED6;
                                delay_ms(50);
                        }break;

                        case 2:{
                                LED1 = !LED1;
                                delay_ms(50);
                                LED3 = !LED3;
                                delay_ms(50);
                                LED5 = !LED5;
                                delay_ms(50);
                                LED7 = !LED7;
                                delay_ms(50);
                        }break;

                        case 3:{
                                LED1 = !LED1;
                                delay_ms(50);
                                LED2 = !LED2;
                                delay_ms(50);
                                LED3 = !LED3;
                                delay_ms(50);
                        }break;

                        case 4:{
                                LED4 = !LED4;
                                delay_ms(50);
                                LED5 = !LED5;
                                delay_ms(50);
                                LED6 = !LED6;
                                delay_ms(50);
                        }break;

                        case 5:{
                                LED0 = 0;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LED4 = 0;
                                LED5 = 0;
                                LED6 = 0;
                                LED7 = 0;
                                delay_ms(100);
                                LED0 = 1;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delay_ms(100);
                        }break;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if(receiveData == 0x01)
        {
                flag = 1;
        }
        else if(receiveData == 0x02)
        {
                flag = 2;
        }
        else if(receiveData == 0x03)
        {
                flag = 3;
        }
        else if(receiveData == 0x04)
        {
                flag = 4;
        }
        else if(receiveData == 0x05)
        {
                flag = 5;
        }
        else{flag = 0;}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