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G1K08的CH549单键进入USB下载模式实验

楼主:
CH552或CH549进入USB下载,通常需要两个按键,一个控制电源的通断,一个通过串联电阻(一头接VCC或V33)冷启动时抬高UDP电平。时序上是这样的:断电--按下接UDP的轻触开关--通电--松开接UDP的轻触开关。这样的话,操作上一般需要双手并用,比较麻烦。本制作主要是利用手头闲置的STC8G1K08写入延时代码,通过一定顺序控制电源输出和UDP电平,从而为CH552或CH549提供进入USB下载模式的时序。

使用方法
打开WCHISPStudio并选择芯片系列,下载接口选择USB,连接好线,按一下K1,即可令CH549或CH552进入USB下载模式。

网友A(2025-01-21):
这个设计有点创意,不错,省得手忙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