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定义的问题吗,用的c语言,怎么都改不对

楼主(2025-01-07):
#include <reg51.h>

// 定义端口
sbit SNG = P2^0; // 南北绿灯
sbit SNY = P2^1; // 南北黄灯
sbit SNR = P2^2; // 南北红灯
sbit EWG = P2^3; // 东西绿灯
sbit EWY = P2^4; // 东西黄灯
sbit EWR = P2^5; // 东西红灯

// 数码管显示相关
uchar code SEG[4] = {0x01, 0x02, 0x04, 0x08}; // 数码管位选
uchar code distab[10]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数码管显示0~9
uint timeG, timeY, timeR; // 各灯显示时间
uint state; // 状态标志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 j;
    for (i = 0; i < q; i++)
        for (j = 0; j < 110; j++);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01; // 定时器0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XFC;   // 定时1ms
    TL0 = 0X18;
    EA = 1;       // 开总中断
    ET0 = 1;      //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count = 0; // 计数器,用于控制状态转换
    TH0 = 0XFC;   // 重装初值
    TL0 = 0X18;
    count++;
    if (count >= 1000) // 每秒更新一次状态
    {
        count = 0;
        switch (state)
        {
            case 0: // 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timeG--;
                if (timeG == 0)
                {
                    state = 1;
                    timeY = 3;
                }
                break;
            case 1: // 南北黄灯闪烁,东西红灯
                if (timeY > 0)
                    timeY--;
                else
                {
                    state = 2;
                    timeR = 90;
                }
                break;
            case 2: // 南北红灯,东西绿灯
                timeR--;
                if (timeR == 0)
                {
                    state = 3;
                    timeY = 3;
                }
                break;
            case 3: // 南北红灯,东西黄灯闪烁
                if (timeY > 0)
                    timeY--;
                else
                {
                    state = 0;
                    timeG = 20;
                }
                break;
        }
    }

    // 数码管显示倒计时
    uchar displayDigit[4] = {0xFF, 0xFF, 0xFF, 0xFF}; // 初始化为全灭
    switch (state)
    {
        case 0:
            displayDigit[0] = distab[timeG / 10];
            displayDigit[1] = distab[timeG % 10];
            break;
        case 1:
            displayDigit[0] = distab[timeY / 10];
            displayDigit[1] = distab[timeY % 10];
            break;
        case 2:
            displayDigit[0] = distab[timeR / 10];
            displayDigit[1] = distab[timeR % 10];
            break;
        case 3:
            displayDigit[0] = distab[timeR / 10];
            displayDigit[1] = distab[timeR % 10];
            break;
    }
    for (uchar i = 0; i < 4; i++)
    {
        P1 = SEG[i];
        P0 = displayDigit[i];
        delay_ms(1);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timeG = 20;   // 初始时间设置
    state = 0;    // 初始状态
    while (1)
    {
        // 主循环可以为空,因为所有操作都在中断中完成
    }
}
显示4.c(9):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ode'。
我搜到是没有定义就在开头加了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结果显示4.c(109): error C202: 'P0':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A:
改这样就可以通过编译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端口
sbit SNG = P2^0; // 南北绿灯
sbit SNY = P2^1; // 南北黄灯
sbit SNR = P2^2; // 南北红灯
sbit EWG = P2^3; // 东西绿灯
sbit EWY = P2^4; // 东西黄灯
sbit EWR = P2^5; // 东西红灯

// 数码管显示相关
uchar code SEG[4] = {0x01, 0x02, 0x04, 0x08}; // 数码管位选
uchar code distab[10]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数码管显示0~9
uint timeG, timeY, timeR; // 各灯显示时间
uint state; // 状态标志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 j;
    for (i = 0; i < q; i++)
        for (j = 0; j < 110; j++);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01; // 定时器0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XFC;   // 定时1ms
    TL0 = 0X18;
    EA = 1;       // 开总中断
    ET0 = 1;      //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count = 0; // 计数器,用于控制状态转换
        uchar displayDigit[4] = {0xFF, 0xFF, 0xFF, 0xFF};
        uchar i ;
    TH0 = 0XFC;   // 重装初值
    TL0 = 0X18;
    count++;
    if (count >= 1000) // 每秒更新一次状态
    {
        count = 0;
        switch (state)
        {
            case 0: // 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timeG--;
                if (timeG == 0)
                {
                    state = 1;
                    timeY = 3;
                }
                break;
            case 1: // 南北黄灯闪烁,东西红灯
                if (timeY > 0)
                    timeY--;
                else
                {
                    state = 2;
                    timeR = 90;
                }
                break;
            case 2: // 南北红灯,东西绿灯
                timeR--;
                if (timeR == 0)
                {
                    state = 3;
                    timeY = 3;
                }
                break;
            case 3: // 南北红灯,东西黄灯闪烁
                if (timeY > 0)
                    timeY--;
                else
                {
                    state = 0;
                    timeG = 20;
                }
                break;
        }
    }

    // 数码管显示倒计时
//    uchar displayDigit[4] = {0xFF, 0xFF, 0xFF, 0xFF}; // 初始化为全灭
    switch (state)
    {
        case 0:
            displayDigit[0] = distab[timeG / 10];
            displayDigit[1] = distab[timeG % 10];
            break;
        case 1:
            displayDigit[0] = distab[timeY / 10];
            displayDigit[1] = distab[timeY % 10];
            break;
        case 2:
            displayDigit[0] = distab[timeR / 10];
            displayDigit[1] = distab[timeR % 10];
            break;
        case 3:
            displayDigit[0] = distab[timeR / 10];
            displayDigit[1] = distab[timeR % 10];
            break;
    }
//  for (uchar i = 0; i < 4; i++)
    for (i = 0; i < 4; i++)
    {
        P1 = SEG[i];
        P0 = displayDigit[i];
        delay_ms(1);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timeG = 20;   // 初始时间设置
    state = 0;    // 初始状态
    while (1)
    {
        // 主循环可以为空,因为所有操作都在中断中完成
    }
}

网友B: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后面不能加分号

网友C:
宏定义有问题

网友D:
define不是C语言关键字,它是编译器里面的,也不是一个语句,所以不能加分号。
类似的还有好几个,都要注意。

网友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应该写成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uint uint;
这里是因为你后面的代码用了uchar,你是想把unsigned char类型重新命名为uchar,所以要用typedef

网友F(2026-01-10):
C语言基础不过关。哪怕看一下备受诟病的谭浩强的C语言教材也不至于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应该写成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