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的stc8g的单片机,做温控,没反应,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2025-01-08):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
///**********************************************************************************************/
//“程序开发调试设置项”
#define DY_DELAY        10  // 设置每一个点显示的时间长度(1~20)

float VCC = 3.3;       // 设置基准电压
float Rp = 100000.0;   // 设置上拉电阻

float Bx = 3950.0;     // 设置热敏电阻B值
float Rt;              // 热敏电阻的实际阻值
float Tk2 = 273.15 + 25.0;
float Ka = 273.15;
float vol;             // 设置测量电压

data unsigned char temp;        // 实际温度
data unsigned char temp_set = 0; // 设置温度
data unsigned char temp_set1 = 150; // 设置温度2
data unsigned char temp_set2 = 0;   // 设置温度2

float DTADC;

/**********************************************************************************************/
/**********************************************************************************************/

sbit DIG1 = P5 ^ 5;
sbit DIG2 = P1 ^ 2;
sbit SEG_A = P3 ^ 7;
sbit SEG_B = P3 ^ 2;
sbit SEG_C = P3 ^ 3;
sbit SEG_D = P3 ^ 5;
sbit SEG_E = P3 ^ 4;
sbit SEG_F = P3 ^ 6;
sbit SEG_G = P1 ^ 1;
sbit BUTTON1 = P1 ^ 6;
sbit BUTTON2 = P1 ^ 5;
sbit BUTTON3 = P1 ^ 4;
sbit RESET = P5 ^ 4;
sbit RELAY = P1 ^ 3;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20            //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40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ADC速度选择

bit flag = 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data unsigned char DY_PWM; // 显示亮度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数码管段码表(0~9)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 用于点扫描的延时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
        for (i = 0; i < DY_DELAY; i++);
    }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a) { // 1ms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
        for (i = 0; i < 24000; i++);
    }
}
/*********************************************************************************************/
void dis_off(void) {
    DIG1 = 1; // 关闭所有数码管
    DIG2 = 1;

    SEG_A = 0;
    SEG_B = 0;
    SEG_C = 0;
    SEG_D = 0;
    SEG_E = 0;
    SEG_F = 0;
    SEG_G = 0;

    delay(10 - DY_PWM);
}

/*********************************************************************************************/
void diplay_data (unsigned char digit, unsigned char value) {

    DIG1 = 0;
    DIG2 = 0;

  // 设置段码(共阳极数码管,段码为高电平点亮)
    SEG_A = (value & 0x01) ? 0 : 1;
    SEG_B = (value & 0x02) ? 0 : 1;
    SEG_C = (value & 0x04) ? 0 : 1;
    SEG_D = (value & 0x08) ? 0 : 1;
    SEG_E = (value & 0x10) ? 0 : 1;
    SEG_F = (value & 0x20) ? 0 : 1;
    SEG_G = (value & 0x40) ? 0 : 1;
    // 选通对应的数码管
    if (digit == 1) {
        DIG1 = 0;
    } else if (digit == 2) {
        DIG2 = 0;
    }

    delay(DY_DELAY); // 保持显示时间
    dis_off();       // 关闭显示,避免重影
}

/*********************************************************************************************/
//void GetADCResult(BYTE ch) {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    _nop_(); // 必须等待才能查询
//    _nop_();
//    _nop_();
//    _nop_();
//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 等待完成标志
//    ADC_CONTR &= ~ADC_FLAG; // 关闭ADC
//}
void GetADCResult(BYTE ch)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TART|CH;//启动转换1100 1000
        _nop_();_nop_();                                //小延时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10 0000
        ADC_CONTR &=~ADC_FLAG;                        //清完成标志
//返回十位ADC结果
}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20            //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40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ADC速度选择

/*********************************************************************************************/
void InitADC() {
    P1M1 |= 0x80;  // 开P1.7的ADC功能
    P1M0 &= ~0x80;
    ADC_RES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开P1.7的ADC功能
}

/*********************************************************************************************/
void init(void) { // 上电初始化
    // 设置I/O口工作方式
    P1M0 = 0x1F;  // P1.0, P1.1, P1.2, P1.3为推挽输出,P1.4-P1.6按键输入,P1.7为ADC输入
    P1M1 = 0x80;  // P1.7配置为ADC输入,其余引脚为推挽输出或准双向口

    P3M0 = 0xFC;  // P3.2-P3.7为推挽输出,P3.0和P3.1为准双向口(用于TX/RX)
    P3M1 = 0x00;  //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0 = 0x20;  // P5.4为复位引脚,P5.5为数码管位控制(推挽输出)
    P5M1 = 0x00;  // 设置为准双向口

    DY_PWM = 9;
    dis_off();
}

/*********************************************************************************************/
void process_buttons(void) {
    if (BUTTON1 == 0) {
        delay1ms(10);  // 简单的防抖
        if (BUTTON1 == 0) {
            // 处理按键1被按下的事件
        }
    }

    if (BUTTON2 == 0) {
        delay1ms(10);
        if (BUTTON2 == 0) {
            // 处理按键2被按下的事件
        }
    }

    if (BUTTON3 == 0) {
        delay1ms(10);
        if (BUTTON3 == 0) {
            // 处理按键3被按下的事件
        }
    }

    if (RESET == 0) {
        // 复位系统或执行相应的操作
    }
}

/*********************************************************************************************/
void main (void){ //主程序
        init();
        InitADC();                      //Init ADC sfr
   DTADC=0;
        temp_set=0;
  delay1ms(100);

        while (1){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a;

                i=i+1;

                GetADCResult(6);
                temp_set=ADC_RES;

                GetADCResult(7);
                DTADC=ADC_RES+DTADC;
                DTADC=(ADC_RES<<2)+ADC_RESL +DTADC;

    if(i==10)
      {
                        i=0;
                        if(a>0)        a--;
                        else flag=0;
                        DTADC=DTADC/10;
                        temp_set1=temp_set;

                                if((temp_set1>(temp_set2+2)) ||(temp_set1<(temp_set2-2))){ flag=1; a=200;  }
                                temp_set2=temp_set1;
                        vol=DTADC*VCC/256;
                                DTADC=0;
        temp_set=0;

                                Rt=(vol * Rp ) / (VCC-vol);

                                temp=1/(1/Tk2+ log(Rt/Rp)/Bx)-Ka+0.5;

         }

        if (flag == 0) { // 显示当前温度
            diplay_data (1, disdata[temp / 10]); // 显示十位
            diplay_data (2, disdata[temp % 10]); // 显示个位
        } else { // 显示设置温度
            diplay_data (1, disdata[temp_set1 / 10]);
            diplay_data (2, disdata[temp_set1 % 10]);
        }
    }
}

显示温度显示不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iplay_data 里面说是共阳极,但是又说高电平点亮,矛盾。
开始DIG是都=0,设置了段码后,还是DIG = 0;是几个意思?
段码设置时,那些?有用吗?
原理图里面段码不是接在P1上面?为何代码里面都不对?是不是图上传错了?
dis_off里面,共阳的数码管,这样不是全亮了?
NTC精度的话,直接用5V电源座参考。另外,8G的话好像不是这个脚,8H才是参考输入吧。的确,原理图是8H的,你这个图不对,代码里面是两位显示,图是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lay_data 里面说是共阳极,但是又说高电平点亮,矛盾。
开始DIG是都=0,设置了段码后,还是DIG = 0;是 ...

网友A:
0.36寸,2位,还用啥三极管啊。
小声文一下,电源变压器是买的现成的吗?

网友B:
结果不准确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对
                DTADC=ADC_RES+DTADC;
                DTADC=(ADC_RES<<2)+ADC_RESL +DTADC;为高8,adcresl
ADCRES储存的是高8位,ADCRESL的7:6位储存低2位,而不是1:0位储存低二位,改为以下试试
int ADCH,ADCL;//合成结果是10位,要用16位及以上数据类型,但是不要用float,float低二位是尾数位,要用int或long
    ADCRH=ADC_RES<<2;
    ADCRL=ADC_RESL>>6;
    DTADC=ADCRH+ ADCRL ;

网友C:
啥叫没反应?
有问题请描述问题,预计表现,实际表现,提供代码,报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