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建立在8086CPU 8253与8255芯片之上的交通灯控制系统 Proteus仿真

楼主(2025-01-09):
这是我上个月做的单片机交通灯设计,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附件里面包含交通灯的单片机源代码,
和proteus(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以及设计的文档都是自己原创的,
请大家多多指教
最终呈现的结果是:通行时间30s,间隔时间 3s,在间隔时间里黄灯闪烁3次每0.5s闪烁一次

proteus原理图

proteus原理图

;8255的地址
PA                EQU                08H
PB                EQU                0AH
PC                EQU                0CH
CONW                EQU                0EH

;8253的地址
AD82530                EQU                10H
AD82531                EQU                12H
AD82532                EQU                14H
AD8253CONW        EQU                16H
;============================
STACK        SEGMENT        STACK
        DB        200        DUP(0)
STACK ENDS
;============================

DATA        SEGMENT
        ;延时
        ONE                DB  6                ;灯组1延时
        TWO_1                DB  1                ;灯组2亮延时
        TWO_2                DB  1                ;灯组2灭延时
        THREE                DB  6                ;灯组3延时
        FOUR_1                DB  1                ;灯组4亮延时
        FOUR_2                DB  1                ;灯组4灭延时
        ;闪烁次数
        C2                DB  2                ;闪烁3次
        C4                DB  2
        ;灯组定义
        TF1                BYTE                081h        ;第一组灯
        TF2                BYTE                082h        ;第二组灯亮(黄灯亮)
        TF3                BYTE                080h        ;第二组灯灭(黄灯灭)
        TF4                BYTE                024h        ;第三组灯
        TF5                BYTE                044h        ;第四组灯亮(黄灯亮)
        TF6                BYTE                004h        ;第四组灯灭(黄灯灭)
DATA        ENDS
;=============================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 DS:DATA
START:
        PUSH        DS
        MOV        AX, DATA
        MOV        DS, AX
        ;=================
        ;设置中断向量8253
        CLI
        MOV        AX, 0
        MOV        ES, AX
        MOV        SI, 08H
        MOV        AX, OFFSET TIME_INT
        MOV        ES:[SI], AX
        MOV        AX, CS
        MOV        ES:[SI+2], AX
        ;=================
        ;初始化8255A
        MOV        AL, 80H
        OUT        CONW, AL
        ;初始化8253
        MOV        AL, 36H
        OUT        AD8253CONW, AL
        MOV        AX, 32500        ;计数初值,0.5s
        OUT        AD82530, AL
        MOV        AL, AH
        OUT        AD82530, AL

        ;===============
        W:
               JMP        W        ;循环等待中断
;;;;;;;;;;;;;;;;;;;;;;;;;;;;;;;;;;;;
;第一组灯判断
DENG1:        MOV        AL, ONE
        CMP        AL, 0                ;中断判断
        JNE        DENG1ON                ;跳转第一组灯
        JE        DENG2                ;跳转第二组灯判断
DENG1ON:
        DEC ONE                        ;定时减1
        MOV DX,PC
        MOV AL,TF1                ;第一组灯亮
        OUT DX,AL
        RET
;第二组灯判断
DENG2:
   ;第二组灯亮判断
   DENG2_1:
           MOV        AL, TWO_1
           CMP        AL, 0                ;中断判断
           JNE        DENG2ON                ;跳转第二组灯亮
           JE        DENG2_2                ;跳转第二组灯灭判断

   DENG2ON:
           DEC TWO_1                ;定时减1
           MOV DX,PC
           MOV AL,TF2                ;第二组灯亮
           OUT DX,AL
           RET

   ;第二组灯暗判断
   DENG2_2:
           MOV        AL, TWO_2
           CMP        AL, 0                ;中断判断
           JNE        DENG2OFF        ;跳转第二组灯灭
           CMP        C2,0                ;判断闪烁次数
           JE        DENG3                ;跳转第三组灯判断

   DENG2OFF:
           DEC TWO_2
           MOV DX,PC
           MOV AL,TF3                ;第二组灯灭
           OUT DX,AL
           CMP C2,0                ;闪烁次数未到
           JNE RE_DENG2                ;重置第二组灯
           RET

;第二组灯重置
RE_DENG2:
   DEC C2
   MOV AL,1
   MOV TWO_1,AL
   MOV TWO_2,AL
   RET

;第三组灯判断
DENG3:        MOV        AL, THREE
        CMP        AL, 0                ;中断判断
        JNE        DENG3ON                ;跳转第三组灯
        JE        DENG4                ;跳转第四组灯
DENG3ON:
        DEC THREE
        MOV DX,PC
        MOV AL,TF4                ;第三组灯亮
        OUT DX,AL
        RET
;第四组灯判断
DENG4:
   DENG4_1:
           MOV        AL, FOUR_1
           CMP        AL, 0                ;中断判断
           JNE        DENG4ON                ;跳转第四组灯亮
           JE        DENG4_2                ;跳转第四组灯灭判断

   DENG4ON:
           DEC FOUR_1
           MOV DX,PC
           MOV AL,TF5                ;第四组灯亮
           OUT DX,AL
           RET

   DENG4_2:
           MOV        AL, FOUR_2
           CMP        AL, 0                ;中断判断
           JNE        DENG4OFF        ;跳转第四组灯灭
           CMP        C4,0                ;判断闪烁次数
           JE        RE_ALL                ;重置所有灯组

   DENG4OFF:
           DEC FOUR_2
           MOV DX,PC
           MOV AL,TF6                ;第四组灯灭
           OUT DX,AL
           CMP C4,0                ;闪烁次数未到
           JNE RE_DENG4                ;重置第四组灯
           RET

;重置第四组灯
RE_DENG4:
   DEC C4
   MOV AL,1
   MOV FOUR_1,AL
   MOV FOUR_2,AL
   RET

;重置所有灯组
RE_ALL:
        MOV AL,6
        MOV ONE,AL
        MOV THREE,AL
        MOV AL,2
        MOV C2,AL
        MOV C4,AL
        MOV AL,1
        MOV TWO_1,AL
        MOV TWO_2,AL
        MOV FOUR_1,AL
        MOV FOUR_2,AL
        RET
;;;;;;;;;;;;;;;;;;;;;;;;;;;;;;
TIME_INT: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CALL        DENG1
        IRET
CODE        ENDS
        END START

仿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