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 任务超时

楼主:
   485接收超时,用定时器怎么去判断? 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2025-01-10):
根据波特率,485通信一般时3.5个时钟没收到数据认为时一帧数据完成
比如:这个时间长度位5个ms,那你设定一个1ms的定时器,设定一个值为5,在接收中断中一直赋值5,在定时器中将这个值做减法,减到0则表示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即接收超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波特率,485通信一般时3.5个时钟没收到数据认为时一帧数据完成
比如:这个时间长度位5个ms,那你设定 ...

  (OS_ERR      *)&err);        通过这个错误码获取的值,不清楚这个值是从哪里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OS_ERR      *)&err);        通过这个错误码获取的值,不清楚这个值是从哪里赋的

ERR这个值是怎么获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