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9 PCB参数设置

楼主:
1.AD19 PCB错误报错在哪里更改报错提醒的颜色?(想设置更容易区分的颜色)按L后选择哪个?

2.AD19 为什么不能将闭合选定的2D线设为keepout层?是哪里操作不对

网友A(2025-01-09):
颜色无所谓吧,在错误信息列表里面的双击,就定位到错误坐标了。
不知道为啥改不了,但是机械层也可以DSD定义板框啊,为啥非要改KEEPOUT层?

网友B:
翻译成中文就能理解怎么调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