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MQ-2烟雾传感器和51单片机怎么连接

楼主:
我想搭建一套温度烟雾报警系统,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接MQ-2的实物,想问问各位大佬。连接51单片机是不是还得买一块ADC0832才可以,proteus可以跑出来,但是就是不知道实物应该怎么搭建,请各位大佬给一些指导,谢谢。

网友A(2025-01-09):
用STC5W408AS,自带AD。

网友B:
支持数字量和模拟量两种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STC5W408AS,自带AD。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数字量和模拟量两种输出: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