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复合管有两个NMOS 每组有两个D极 却只有一个栅极G和一个源极S 哪个知道的 科...

楼主:
这种复合管有两个NMOS 每组有两个D极 却只有一个栅极G和一个源极S  哪个知道的  科普一下

网友A(2025-01-09):
有没有可能芯片就焊在D极上,需要更大的面积更快传出热量

网友B:
两个管子分别只有1个D极,只是各自占用两个脚位并与底部散热片相连,便于管芯导热。

网友C:
这意味着每个MOSFET有两个漏极,这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可能会用到,比如在半桥或全桥电路中。

网友D:
2个D极是并列的,也就是内部连接在一起。可能是方便PCB布局和增加电流承载能力吧(S极通常接地,相对面积比较大)

网友E:
最常见的充放保护需要用到,一个负责充电断开,一个负责放电断开

网友F:
两个NMOS反串,常见于锂电池保护板上。。。

网友G:
你要科普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2个D极是并列的,也就是内部连接在一起。可能是方便PCB布局和增加电流承载能力吧(S极通常接地,相对面积比 ...

这个解释合理    现在在南山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最常见的充放保护需要用到,一个负责充电断开,一个负责放电断开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G只有一个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两个NMOS反串,常见于锂电池保护板上。。。

啥意思  没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要科普什么问题?

我问的问题是每组MOS都有两个D但是S和G只有一个

网友I:
看图片其实就是2个独立的NMOS管封装在一起,D极面积大焊接在PCB上有利于散热,常用于半桥或全桥中。

网友J:
双N管子,很常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解释合理    现在在南山吗

在长沙

网友K:
MOSFET 的漏极与基板的热耦合更紧密,这是一种更有利于散热的结构。因此,在外部,它具有多个金属引线,可与较大的漏极区域接合,以实现更好的散热。

网友L:
有些引脚是用来充数的,由于该芯片要封装成他们要的样子,要保留这些引脚,便于焊接时能焊得稳,所以就保留下来接一些有用的脚上 去,让人分开分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芯片就焊在D极上,需要更大的面积更快传出热量

更多的可以是为了这种封装的芯片焊得牢固,特意保留了这些引,都保留了,那就焊到有功能的引脚去,让它多个引脚对电路设计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M:
增大负载能力,承受大电流。其次就是芯片封装要求,对称性,美观,工艺行要求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两个管子分别只有1个D极,只是各自占用两个脚位并与底部散热片相连,便于管芯导热。

每组是2个D 一个 S  一个G  你连题目都没看懂

网友H:
你怎么回长沙去了   你不是四川的吗  唐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每组是2个D 一个 S  一个G  你连题目都没看懂

在封装上做了处理。没什么奇怪的,比如这个管则是有更多的G和D,却只有一个S,但多个G是连在一起的,多个D也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怎么回长沙去了   你不是四川的吗  唐工

我不是唐工,我是湖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