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实验箱程序编译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1-09):
STC实验箱程序改为,看看模块化,哪里错误?

网友A:
贴下错误提示内容

网友B:
display_index和ADC有什么关系?为啥要在ADC初始化中出现?
变量在h档声明,在C档赋值
如果要在其他C档用
还要在声明前加ex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下错误提示内容

Build started: Project: wenkong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B_1MS
    MODULE:  .\Objects\WENKONG.obj (WENKO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8
    MODULE:  .\Objects\WENKONG.obj (WENKO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EMP_TABLE
    MODULE:  .\Objects\WENKONG.obj (WENKO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B_1MS
    MODULE:  .\Objects\deislay.obj (DEISLAY)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LED8
    MODULE:  .\Objects\deislay.obj (DEISLAY)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EMP_TABLE
    MODULE:  .\Objects\deislay.obj (DEISLAY)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WENKO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DISPLAY_INDEX
    MODULE:  .\Objects\adc.obj (ADC)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ISPLAY_INDEX
    MODULE:  .\Objects\adc.obj (ADC)
    ADDRESS: 0781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DISPLAY_INDEX
    MODULE:  .\Objects\deislay.obj (DEISLAY)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ISPLAY_INDEX
    MODULE:  .\Objects\deislay.obj (DEISLAY)
    ADDRESS: 06E5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ISPLAY_INDEX
    MODULE:  .\Objects\deislay.obj (DEISLAY)
    ADDRESS: 06FD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ISPLAY_INDEX
    MODULE:  .\Objects\deislay.obj (DEISLAY)
    ADDRESS: 0708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ISPLAY_INDEX
    MODULE:  .\Objects\deislay.obj (DEISLAY)
    ADDRESS: 070A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ISPLAY_INDEX
    MODULE:  .\Objects\deislay.obj (DEISLAY)
    ADDRESS: 0712H
Program Size: data=43.3 xdata=0 code=1961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