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和串口冲突问题

楼主(2025-01-09):
最近在做关于STC8g1k08a8Pin的项目,但过程中出现了串口和定时器使用冲突的问题,串口以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但是定时器0和定时器2的中断函数都进不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单片机大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前在其他地方看到了STC8g1k08a8Pin没有定时器2的资源,自己看了半天数据手册也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A:
我试过SOP16的是有T2的,中断号12

网友B:
确实没有T2,以下是手册原话:2 个 16 位定时器:定时器 0、定时器 1、其中定时器 0 的模式 3 具有 NMI(不可屏蔽中断)功能,定时器
0 和定时器 1 的模式 0 为 16 位自动重载模式

网友B:
看红框部分,STC8g1k08a确实没有T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SOP16的是有T2的,中断号12

08a没有sop16封装,你说的应该是08

网友C:
仔细检查程序吧,或者使用官方例子测试,串口用了定时器1做波特率,定时器0、定时器2是跟串口无关的,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D:
STC8G1K08A只有定时器0、定时器1,没有定时器2、3、4。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不会影响定时器0中断,可能是你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E:
没截图没代码
那我只能帮你算一卦

网友F:
那就把中断换一下; 串口用定时器1;  中断定时器用0; 一般中断定时器用一个就够用了; 其次 没有T2; 仔细看下规格书 ; 如果怕设置错; 直接用官方STC-ISP工具  计算波特率很方便; 计算好了直接COPY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