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调用其他C文件里宏定义

楼主(2025-01-10):
比如a.c中有#define LED P10  在b.c中要操作LED=0;
编译错误,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把DEFINE定义在一个H文件里,在需要调用的C文件中INCLUDE

网友B:
把所有的引脚定义放到config.h里面,所有用到引脚定义的文件include这个config.h咋样

楼主:
楼上的方法不错,可以使用像引用外部变量 extern 的方法吗

网友C:
把宏定义定义在.h中,然后包含在.c文件下

网友D:
把宏定义声明在.H文件里,在哪里使用就把这个.H文件添加在头文件后面就可以调用了

网友E:
定义在.h中
#ifndef _XXX_H_
#define _XXX_H_

....

#endif

网友F:
keil的话,也可以在C/C++选项里面写宏定义

网友G:
在一个专门存放宏定义的文件,比如  _define.h
所有的.c都包含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宏定义一定要注释,不然自己也会忘记的

网友H:
将宏定义放在一个头文件中,在其他C文件中通过 #include 引入头文件,使用 #ifndef 和 #define 来防止宏在多次包含时重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