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系列

楼主(2025-01-10):
1.栅格怎么显示不出来呢?栅格设置了

2.画这种圆弧到底怎么操作 ?搞个操作的视频,感觉有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圆弧的功能

3.原理图按Alt网络高亮后,PCB为什么不同步高亮?已经开了交叉探针功能。左边网络这里点选却是可以在PCB高亮网络的。如果在原理图中点选网络,PCB中也是可以高亮的。
原理图按Alt网络高亮后,PCB为什么不同步高亮???如果在PCB中按SN选中网络,在原理图中是可以高亮对应的网络的
画这种圆弧到底怎么操作 .png

网友A:
栅格可能是你设定的太小了,放大后看看
交叉探针不是用ALT,是T+C,点网络,就可以,按住CTRL点可以直接跳到PCB那边,在PCB那边操作一样。
圆弧我也不太会,就一点一点的弄。
圆形排列,我也不会。

网友A:
研究了一下,可以用阵列粘贴试试,应该可以达到你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栅格可能是你设定的太小了,放大后看看
交叉探针不是用ALT,是T+C,点网络,就可以,按住CTRL点可以直接跳 ...

圆形排列,先选中一个目标,你说的过孔,鼠标移动到过孔中心,按CTRL+C然后编辑菜单,特殊黏贴
点粘贴阵列,然后

设置圆形,填写好数量,和角度,点确定
然后鼠标点一下目标焊盘的圆心,然后再点过孔想要放置的位置,可以事先弄个字符层的园定义好直径方便操作。结果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