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4个按键,只有3个IO,如何实现按键检测?

楼主:
      看到别人的电路图,这4个按键怎么扫描检测?求大神附上代码谢谢。

网友A(2025-01-11):
这只是读键值的基本逻辑关系,实用代码需要补充完善。
char key_scan()
{
        B4=1;B3=1;B2=1;
        if(B2==0)return 1;
        else if(B3==0)return 2;
        B4=0;
        if(B2==0)return 3;
        else if(B3==0)return 4;
        else return 0;
}

网友B:
你这电路有问题吧?B2、B3如果不接上拉电阻,按键相当于直接短路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读键值的基本逻辑关系,实用代码需要补充完善。
char key_scan()
{

很明显这个不对,说下怎么完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这个不对,说下怎么完善吧

先看懂电路和代码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看懂电路和代码再说吧

B4=1时,按S1我能理解,B4=0时,我按的仍然是S1,你试试这个代码返回的是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4=1时,按S1我能理解,B4=0时,我按的仍然是S1,你试试这个代码返回的是几?

所以原代码提供者说明了实用代码需要补充完善啊,先理解一下电路和扫描按键如何编程吧

网友E:
B4=1,检测B2、B3是否有键按下,
有则处理按键。
没有,则B4=0,检测B2、B3是否有键按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4=1时,按S1我能理解,B4=0时,我按的仍然是S1,你试试这个代码返回的是几?

如果你按着S1不放,if(B2==0)return 1;,程序已经返回,根本运行不到下面代码,只有S1和S2都没有按下才能运行到B4=0;,注意关键字return,这是基础知识。

网友F:
本人不才,问一下不按任何键,B2,B3读出来数据是1还是0?

网友G:
沙发的程序通过改变b4判断按键,符合电路图作者的思路,我下面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去掉电阻,利用改变b2和b3电平,也可以判断,而且误判可能性更小。

网友G:
先b2、b3、b4都置1,此时s3、s4无效,可以读取s1和s2,
再b3置0,b2、b4置1,此时s2、s3无效,可以读取s1和s4,
再b2置0、b3、b4置1,此时s1、s4无效,可以读取s3和s2
以上缺点是,同时按下两个以上按钮,会导致误判,但是只要不同时按下两个以上,就可以使用

网友G:
b2=1;b3=1;b4=1;
if(b2==0){   }//S1
if(b3==0){   }//S2

b2=1;b3=0;b4=1;
if(b2==0){   }//S1
if(b4==0){   }//S4

b2=0;b3=1;b4=1;
if(b3==0){   }//S2
if(b4==0){   }//S3

网友H:
IO口不够用,还不如用ADC读键值

网友I:
可以进一步节省1个IO口,用2个IO口就能实现4个按键检测,2个电阻接地,2个电阻接电源,都当独立按键处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进一步节省1个IO口,用2个IO口就能实现4个按键检测,2个电阻接地,2个电阻接电源,都当独立按键处理.

请问接电源的按键如何判断?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按着S1不放,if(B2==0)return 1;,程序已经返回,根本运行不到下面代码,只有S1和S2都没有按下才能 ...

如果恰巧在 if(B2==0)return 1;语句之后才按下S1呢?又或者恰巧在else if(B3==0)return 2;语句后才按下S2呢?会不会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如果恰巧在 if(B2==0)return 1;语句之后才按下S1呢?又或者恰巧在else if(B3==0)return 2;语句后才按下S2 ...

大概是概率低到一定程度就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如果恰巧在 if(B2==0)return 1;语句之后才按下S1呢?又或者恰巧在else if(B3==0)return 2;语句后才按下S2 ...

你说的“恰巧”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上述代码确有漏洞。应该加一个限制条件,有任何按键按下才开始判读,规避“恰巧”。
char key_scan()
{
        B4=0;B3=1;B2=1;//B4初始为0
        if(!B2 || !B3)//有任何按键按下条件成立
        {
                B4=1;//识别S1、S2
                if(!B2)return 1;
                if(!B3)return 2;
                B4=0;//识别S3、S4
                if(!B2)return 3;
                if(!B3)return 4;
        }
        return 0;
}

网友L:
按照你们写的程序,实际测试按键无效。能写一个完整的程序吗?感谢,最好是51单片机,在学习,电路是没有问题,是我们之前工程师做到一个遥控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接电源的按键如何判断?

可参看我的博文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106518315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按照你们写的程序,实际测试按键无效。能写一个完整的程序吗?感谢,最好是51单片机,在学习,电路是没有问 ...

楼主搞了快1个月还没有搞定?给你写个测试程序,肯定没有问题。如果不稳定把你电路中R5省略或改为1K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B2=P3^0;
sbit B3=P3^1;
sbit B4=P3^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ms(uint t)//@12MHz
{
        u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char key_scan()
{
        static uint count=0;//消抖计数
        static bit 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B4=0;B3=1;B2=1;//B4初始为0
        if(!B2 || !B3)//有任何按键按下条件成立
        {
                if(++count>=20 && sign==0)//约20ms消抖
                {
                        sign=1;
                        B4=1;//识别S1、S2
                        _nop_();//小延时
                        if(!B2)return 1;
                        if(!B3)return 2;
                        B4=0;//识别S3、S4
                        _nop_();//小延时
                        if(!B2)return 3;
                        if(!B3)return 4;
                }
        }
        else //松手
        {
                count=0;//消抖计数清0
                sign=0;//按键状态标志清0
                return 0;//返回0
        }
}

void key_service()
{
        uchar i;
        i=key_scan();
        switch(i)
        {//用P1低4位验证键值
                case 1: P1=0xfe; i=0; break;
                case 2: P1=0xfd; i=0; break;
                case 3: P1=0xfb; i=0; break;
                case 4: P1=0xf7; i=0; break;
        }
}

void main()
{
        while (1)
        {
                key_service();
                Delay_ms(1);//控制主循环周期
        }
}

网友I(2025-02-10):
引用 网友J:
请问接电源的按键如何判断?

除了P0外的都可用来制作1个IO检测2个按键用,特别适合闲散IO,1个按键接地1个按键接电源,检测接地按键时IO先赋值高电平再检测是否低电平按下,同样道理检测接电源按键先赋值低电平再检测是否高电平按下即可。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有问题吧?B2、B3如果不接上拉电阻,按键相当于直接短路路了。

单片机的引脚又不是不能短路的,人家只检测低电平,短路没问题呀

网友N:
电路图可以改一下

网友O:
电路没问题,就看怎么写了,I/O口需要不断变换实时检测判断,B4高低切换,配合B2、B3设置开漏(或高阻抗输入)和标准I/O口设置切换来检测判断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除了P0外的都可用来制作1个IO检测2个按键用,特别适合闲散IO,1个按键接地1个按键接电源,检测接地按键时 ...

?
“先赋值低电平再检测是否高”
先赋值低电平不就打开了内置对地的MOS管?
如果再按接电源正的按键不就短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如果恰巧在 if(B2==0)return 1;语句之后才按下S1呢?又或者恰巧在else if(B3==0)return 2;语句后才按下S2 ...

要加滤波消抖代码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了快1个月还没有搞定?给你写个测试程序,肯定没有问题。如果不稳定把你电路中R5省略或改为1K

使用你们的代码,编译通不过,报错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

网友I:
引用 网友J:
?
“先赋值低电平再检测是否高”
先赋值低电平不就打开了内置对地的MOS管?

昨天查阅了IO内部电路,确实有些冒险,只在仿真中试用过,且仿真图有黄颜色的点,低压极短时间内仿真没报错,实际硬件没用过,请慎之。

网友L:
我说咋编译不过,大神故意留BUG让我找?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请问接电源的按键如何判断?

虽然可以,但是,对单片机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有下拉电阻控制器的单片机, 比如 STC8051U 系列,STC32系列等等。
IO设置为高祖,
1) 开内部下拉,关内部上拉,如果 IO = 1, 则: 接VCC的按键被按下。
2) 关内部下拉,开内部上拉,如果 IO = 0, 则: 接GND的按键被按下。
以上皆否则没有按键被按下。

然后,还有另一种双按键方案,需要单片机IO 支持强推挽输出。
IO出来,接一个电阻,然后对地电容,然后,接两个按键,按键A直接接地,按键B接一个等值电阻后接地。
IO强推挽,先充电5us, 然后,切换高阻,检测IO, IO 为 0, 则 按键 A 按下。 否则 5us 后再检测,IO 为 0 则按键B 按下, 反之 没有按键 按下。
如 判定为 按键B 按下,需要  再 充电一次复验, 防止是 在第二次检测时,实际按键A 按下。

网友L:
这个是我的电路图,我实测还是不能实现按键按下指示灯闪一下。目前可以实现S1和S2,S3和S4控制不了,一直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