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恒温加热电路升级

楼主(2025-01-11):
我的足浴盆是手调旋钮控制温度,不是热的烫脚,就是热一下,凉一下,
于是就换了18B20+AT89C2051+继电器控制。如图

温度显示精确了,控制却有问题,比如设置42度,温度到了停止继电器,不加热,但是加热管余温会使水温继续上升1度,
反复1度范围浮动,也是难以忍受,我也是完美主义者,升级,换板,

换成可控硅控制,根据温度差值大小,控制占空比输出,
4度差=80%,3度差=60%,2度差=40%,1度差=20%
实际使用由于水的温度损失,设置42度一直达不到,差2度就稳定了,
最后改变占空比4度差=90%,3度差=80%,2度差=70%,1度差=60%。
再次使用完美达到,并稳定在设置温度。下面是原理图和线路板图

亲自动手,洗脚的同时,成就感满满,呵呵

网友A:
洗脚的的兴趣 就更大了 哈哈

网友B:
小心点,洗脚的时候别触电

网友C:
怎么没有把程序发出来?
可以共享一下程序吗?

网友D:
虽有原理图,但各元件也无数值,所以本帖没上传程序很正常。

网友E:
这不就是PID控制只用了比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把程序发出来?
可以共享一下程序吗?

汇编语言程序,你们不削一顾的,以前我的帖子汇编语言上传都是冷嘲热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汇编语言程序,你们不削一顾的,以前我的帖子汇编语言上传都是冷嘲热讽,

厉害呀汇编语言,,

网友G:
不用加过零检测电路吗?

网友H:
看着挺好的,楼主可否分享一下源程序,我有一个中频电源控制板上拆的频率表,测绘图纸貌似主电路和你这个高度相似,想复制一个试试,我对汇编的相对熟一些,对C的只能勉强的修改一下但完整的程序还是看不懂。

网友I:
这就是比例控制

楼主:
附上汇编语言程序,

4.07 K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黑币 -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加过零检测电路吗?

加热不用过零触发,加热周期比较长,100ms也不影响使用,调光调速对反应要求灵敏迅速的才要过零检测,

网友J(2025-02-16):
楼主你这电路图没参数的,能分享个有参数的电路图或PCB吗?

网友K:
刚才又看了电路,元器件都就常规用法,凭经验能猜出数值

网友K:
红外线遥控的电路图不太对头

网友L:
引用 楼主:
汇编语言程序,你们不削一顾的,以前我的帖子汇编语言上传都是冷嘲热讽,

其实汇编就是开发繁琐一些,但是效率确高很多,并且程序走向更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电路图没参数的,能分享个有参数的电路图或P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才又看了电路,元器件都就常规用法,凭经验能猜出数值

已经发上来了元件参数的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发上来了元件参数的图

已下载了程序仿制了,目前有点问题,1:按原理图18B20Y也就是DQ接P3.4,实际程序里接的是P3.0,实物也只有接P3.0才可以正常显示温度。2:红外遥控部分,接收头接的P3.2,对程序中红外用户码和功能码都按手上某一个宝买的3键遥控器做了对应修改并编译,用编程器烧写到AT2051后现在上电温度可以正常显示,用红外遥控器遥控设置时发现只要按下遥控器按键数码管就会息屏无显示,松开又会正常显示温度,无法正常遥控设置,而且我试过了只要是NEC格式的红外遥控器任意遥控器按下按键都是一样的反应,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M:
加入PID算法的话,应该就可以精确控温了

网友N:
您好,问一下,图中的24C02存储芯片接到哪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您好,问一下,图中的24C02存储芯片接到哪里了?

没有用,这个可能是楼主用在别的项目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下载了程序仿制了,目前有点问题,1:按原理图18B20Y也就是DQ接P3.4,实际程序里接的是P3.0,实物也只有 ...

你直接用我的程序,用中九遥控器,确定键是功能,上下方向键是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用,这个可能是楼主用在别的项目上的。

对,24C02这里没用,准备用在记忆计数器上的板,一版多用,
本程序记忆存储在18B20中,也是永久记忆的,效果等同24C02

网友O(2025-09-01):
引用 楼主:
汇编语言程序,你们不削一顾的,以前我的帖子汇编语言上传都是冷嘲热讽,

管他的,能用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能用就是王道

楼主(2026-01-10):
引用 网友H:
已下载了程序仿制了,目前有点问题,1:按原理图18B20Y也就是DQ接P3.4,实际程序里接的是P3.0,实物也只有 ...

估计是你修改遥控的原因,有图吗,看看

网友P:
现在的玻璃烧水壶不同温度恒温,也是采用温度差与不同占空比这种技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的玻璃烧水壶不同温度恒温,也是采用温度差与不同占空比这种技术吧

我遇到美的烧水壶是继电器控制,保温60度,加热到58度就停了,余热就能达到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