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MOS封装电流可以做到很大,但是封装还不够小.有没有耐压60V,封装够小的,越小...

楼主(2025-01-11):
这种MOS封装电流可以做到很大,但是封装还不够小.有没有耐压60V,封装够小的,越小越好(封装小,内阻低,结温高,热阻小,结电容小、Id大,vth小的)有没有推荐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的电流?体积大可以装载更大的晶圆,如果使用小管子,只能多个管子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的电流?体积大可以装载更大的晶圆,如果使用小管子,只能多个管子并联。

持续电流30A

网友B:
这个MOS在VGS=-10V, ID=-15A时,导通电阻5.5mΩ,够小了。30A电流,消耗功率4.95W。这种封装,热阻约50℃/W,也就是说,温升约250W,肯定不行。如果VGS=-4.5V, ID=-10A,导通电阻最大到11.3mΩ,那么温升可达到500多度。。。换成更小的体积,温升只会更高。器件不是这么选的

网友C:
封装越小,散热越差,大电流还是用TO-220之类的封装,加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MOS在VGS=-10V, ID=-15A时,导通电阻5.5mΩ,够小了。30A电流,消耗功率4.95W。这种封装,热阻约50℃/W ...

你好  那怎么选呢 告诉一下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那怎么选呢 告诉一下方法

要看你的实际应用。考虑使用环境、散热情况和器件自身,算出散热面积,或者采用最直接的方法,直接试,用点温计测量温升。温升+最高环境温度不能超过结温。如果超过了,就想办法散热或换器件

网友D:
PMOS的工艺决定了导通能力比NMOS弱,特别是高压PMOS的内阻更差

网友E:
持续30A, 你最好要用散热器(铝/铜).

你选的这种封装,不容易加散热器. 你可以用多片并联的方式, 用5个并联,每个就才1W左右的功耗.
你也可以选择,容易加散热的封装如TO-220 TO-247
如: TO-247 不加散执器  大约 40度/W   加散热 0.5度/W

多个MOS并联, 主要原因是二个方面,一个是解决散热问题(温度升高, 导通电阻增大),另一个才是电流原因.

网友F:
大电流,小体积,到了一定的极限要求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了。建议从设计方案一开始就要考虑PCB面积,器件体积和性能指标的匹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