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31: 'real': redefinition这是咋了

楼主:
那位大佬跟我讲讲呀,这是咋了

单片机文件

网友A(2025-01-12):
请不要重复发贴

网友B:
感觉是函数real()没有先声明就调用了,

你可以把main函数移到real()函数后面试试。

网友C:
real 函数先声明一下,然后再用;或者把real 函数放到main函数前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函数real()没有先声明就调用了,

你可以把main函数移到real()函数后面试试。

感谢大佬,程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