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空存储芯片的HI-ROM区域

楼主:
论坛各位大佬老师们好,我有款芯片型号是S71WS256PC0HH3YR0,然后检测里面Hi-Rom第一行是写了程序的,找别人说清除不了,可能是原厂生产就有的程序吗?有办法清除吗,如果清除不了怎么让这一行程序在写入其他程序的时候不影响使用

型号的规格书:

网友A(2025-01-13):
这就像51单片机,开头必然是00 02,这是跳转指令,清除以后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不跳转就无功能了

网友B:
EPROM的擦除需要将芯片暴露在紫外线下。紫外线照射会使得存储单元中的氧化层恢复到原始状态,从而擦除存储的数据。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像51单片机,开头必然是00 02,这是跳转指令,清除以后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不跳转就无功能了

所以这个是原厂就有的跳转指令吗?不影响写入其他程序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