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字库LCD12864要显示变量,应该怎样编程?

楼主(2025-01-13):
比如要显示一个温度,图片可以取模,但是变量怎么才能显示?

网友A:
找生产厂家要例程,英文,中文,图片的显示都有例程的,一般都是用
C语言写的,先把例程刷进去看效果,对着里面的注释慢慢改成你想要的
样子,一步一步来。
这玩意儿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B:
用刷局部图片或写字的函数使用即可,在某位置处写入某数。

网友C:
变量取字模,0-9分别取字模,建立字模表

网友D:
数值? 就是采样好0-9点阵(浮点则加.),再拆分各位逐位显示

网友E:
我也是初学,前段时间才弄明白。把0-9的数字取模后定义为数组。然后把取出的温度值按位置取出单个数字,比如百位、十位、个位,显示的时候例如个位是1,那就取数组里对应的字模,取字模的起始位置和个数这个工作通过计算可以解决。

网友F:
0-9的字模肯定要有的
和数码管差不多,只是数码管的模只有一个字节,这个根据大小,比如16*8的就是16字节。总之不带字库,消耗存储器就比较多
变量先分解成BCD码,然后显示。

网友G:
可以参考中景园的OLED代码

网友H:
显示数值0-9, 可以用字模软件生成, 数码管字体, 宋体, 或其他字体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