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Keil代码为什么变成灰色的了,要怎么解除呢

楼主(2025-01-13):
请教一下,代码为什么变成灰色的了,要怎么解除呢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我的还是黑色的呢,就看能不能编辑!!!!!!如果不能编辑,可能是文件属性是只读的,去掉只读属性就行.只想到这一点,别的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