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IO口这样能接6个按键吗?

楼主:
请完善程序

网友A(2025-01-14):
有兴趣完善程序

网友B:
什么乱七八糟的,来搞笑的吧

网友A:
这样写可以实用吧,消抖用按键并电容,
char key()
{
  B1=1;
  B2=1;
  B3=1;
        if(B1==0)return 1;
else  if(B1==0&&B2==0)return 2;
else  if(B2==0)return 3;
else  if(B2==0&&B3==0)return 4;
else  if(B3==0)return 5;
else  if(B3==0&&B1==0)return 6;
else  return 0;
}

网友C:
判断B1、B2、B3的电平高低   b1低且b2、b3高对应sw1,b2低且b1、b3高对应sw3,b3低且b1、b2高对应sw5,b1、b2低且b3高对应sw2......

网友D:
可以,也可以再接第7个开关同时拉低三个I/O口。
也可以只用3个开关组合使用。
二进制的 000-111 。

网友E:
sbit Pin_B1 = P3^2;
sbit Pin_B2 = P3^3;
sbit Pin_B3 = P3^4;
u8 KeyVal = 0;//用完清零
void key_Proc()//多键短按,1ms中断内运行
{
        static u8 Delay_XD=0; //消抖计数
        static bit ons = 0;
        if(!Pin_B1 || !Pin_B2 || !Pin_B3)
        {
                if(++Delay_XD>=20 && !ons) //消抖
                {
                        ons = 1;
                        if(!Pin_B1 && !Pin_B2)
                        {
                                KeyVal = SW2;
                        }else if(!Pin_B2 && !Pin_B3)
                        {
                                KeyVal = SW4;
                        }else if(!Pin_B1 && !Pin_B3)
                        {
                                KeyVal = SW6;
                        }else{
                                if(!Pin_B1)
                                {
                                        KeyVal = SW1;
                                }
                                if(!Pin_B2)
                                {
                                        KeyVal = SW3;
                                }
                                if(!Pin_B3
                                {
                                        KeyVal = SW5;
                                }
                        }
                }
        }
        else //按键抬起
        {
                Delay_XD=0; //Delay_XD清0
                ons = 0;
        }
}

网友F:
不知道什么原理 ,为何不用ADC口

网友G:
逻辑像是 3 排列,取2个、和取1个。

这硬件电路没有问题,测试过。
程序中,可以使用扫描,也可以用3个中断、再判断哪个按钮

网友G:
再加3只二极管,可以7个按钮

网友H:
逻辑上没啥问题。
但对于现在的MCU来说,意义不大,
6个4148不是钱?
为什么不用AD口来测按键?还能少两个IO。
要知道硬件成本远大于软件成本。

网友I:
注意按键不要同时按下多个就行

网友A:
这样就很完善了,学习了。

网友J:
这是都对地接,如果接两个IO之间,是不是还能更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很完善了,学习了。

5楼提醒了我,代码可以简化为

sbit Pin_B1 = P3^2;
sbit Pin_B2 = P3^3;
sbit Pin_B3 = P3^4;
u8 KeyVal = 0;//用完清零
void key_Proc()//多键短按,1ms中断内运行
{
        static u8 Delay_XD=0; //消抖计数
        static bit ons = 0;
        u8 KeyTemp = 0;
        if(!Pin_B1)KeyTemp |= 0x01;
        if(!Pin_B2)KeyTemp |= 0x02;
        if(!Pin_B3)KeyTemp |= 0x04;
        if(KeyTemp)
        {
                if(++Delay_XD>=20 && !ons) //消抖
                {
                        ons = 1;
                        KeyVal = KeyTemp;
                }
        }
        else //按键抬起
        {
                Delay_XD=0; //Delay_XD清0
                ons = 0;
        }
}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逻辑上没啥问题。
但对于现在的MCU来说,意义不大,
6个4148不是钱?

用的是AT89C2051,不带ADC

网友K:
3个IO不需要节任何别的零件,可以节6个按键:
IO1、IO2、IO3分别对地接一个按键。
IO1-IO2、IO1-IO3、IO2-IO3接3个按键。

网友L:
可以,但是那3个I/O必须带ADC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AT89C2051,不带ADC

AT89C2051,可以说是史前文物了!
现在哪家上新项目还用这料?
现在新出的20脚MCU,哪个性能配置比不过它?除了固有的库存,全新货还贵的要人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AT89C2051,可以说是史前文物了!
现在哪家上新项目还用这料?
现在新出的20脚MCU,哪个性能配置比不过 ...

我手里还有一点库存呢,你要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H:
AT89C2051,可以说是史前文物了!
现在哪家上新项目还用这料?
现在新出的20脚MCU,哪个性能配置比不过 ...

手中还有过去买的几十个,放着浪费了,现在用来做些小制做利用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可以,但是那3个I/O必须带ADC功能

3个口带ADC,没有搞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再加3只二极管,可以7个按钮

也可以接10个按键,7个加B1-B2,B2-B3,B1-B3三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手里还有一点库存呢,你要不?

我要这东西做什么哎。。。
手里还的几十个8G1K08A的,当时刚出来没多久就买了,放在手里吃灰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手中还有过去买的几十个,放着浪费了,现在用来做些小制做利用下。

也是哈,就DIY乐呵乐呵,真做项目不要再考虑用它了。

网友M:
3个IO口这样能接6个按键,是查理复用接法的上限,并不是51单片机能力的上限。
用电阻电压法理论上可以单口无限,实际单口接三五个也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