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板厚1.6MM,层间耐压是多少

楼主(2025-01-14):
4层板,板厚1.6MM,层间耐压是多少

网友A:
理论上达到 V

网友B:
这个要看不同的板材,直接问你的制板厂可能更合适。

网友C:
4层板设计合理,打3.75KV AC没问题

网友D:
这个一般要打电话咨询PCB厂家,材质不同,可能耐压也不同。

网友A:
实际耐压达到千V级别,但是高压也绝对不敢正负设计上下层夹着

网友E:
具体咨询厂商、与层压结构、铜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