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wm程序 小灯会出现闪烁

楼主(2025-01-15):
在这里我发现小灯会出现闪烁,就是他会慢慢亮,慢慢灭,但是就是会闪几下

网友A:
调光灯出现闪烁是因为PWM周期大于20ms。楼主用改变定时中断周期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不妥。
//以200um中断周期为例,占空比0~100%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TH0 = 0xFF;
    TL0 = 0x38;
        if(++count>=100)count=0;
//  num值在主函数中由按键调整0~100
        if(count>=num)OUT=0;//暗
        else OUT=1;//亮
}

网友B:
41/42行+12太小了
最少要加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光灯出现闪烁是因为PWM周期大于20ms。楼主用改变定时中断周期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不妥。
//以200um中断周 ...

什么人工智%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光灯出现闪烁是因为PWM周期大于20ms。楼主用改变定时中断周期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不妥。
//以200um中断周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42行+12太小了
最少要加30

感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C:
PWM 是周期不变,占空比变化的信号。

定时器应设置为固定周期,定时时间到就对一个计数器进行加一操作。
计数器值小于占空比输出高电平;大于占空比输出低电平。
计数器值如果大于 PWM 周期则计数器清零。

网友D:
pwm工作期间只能在中断期间操作pwmout,否则可能会闪烁。
configpwm()要分成2个函数。一个仅用于计算High,Low的加载值,另一个配置T0,开启或关闭T0。
High,Low的加载值仅在T0中断处理更新。

bit gbTR0;
void pwm_onoff(bit b)
{
        gbTR0=b;
        if(b){
                TR0 = 1;
        }
}
void T0_ISR(void)
{
        pwmout=!pwmout;
        if(pwmout){
                TH0=HighRH;TL0=HighRL;
        }
        else{
                //仅在此更新pwm加载值
                HighRH=high>>8;HighRL=high;LowRH=low>>8;LowRL=low;
                TH0=LowRH;TL0=LowRL;
                TR0 = gbTR0;
        }
}

网友D:
小优化:
在占空比为0或100时关闭T0中断,否则开启T0中断。
这样configpwm()可以不用分成2个函数。

unsigned int high,low;
unsigned char HighRH,HighRL,LowRH,LowRL;
bit gbTR0;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unsigned char dc)
{
        //计算high,low;
        if(!TR0){//否则由T0中断刷新加载值
                HighRH=high>>8;HighRL=high;LowRH=low>>8;LowRL=low;
                TH0=LowRH;TL0=LowRL;
        }
        if(dc==100){
                gbTR0=0;
                TR0 = 0;
                pwmout=1;
        }
        else if(dc==0){
                gbTR0=0;
                if(!TR0)//否则由T0中断使pwmout=0;
                        pwmout=0;
        }
        else {
                gbTR0=1;
                TR0 = 1;
        }
}
void T0_ISR(void)
{
        pwmout=!pwmout;
        if(pwmout){
                TH0=HighRH;TL0=HighRL;
        }
        else{
                //仅在此更新pwm加载值
                HighRH=high>>8;HighRL=high;LowRH=low>>8;LowRL=low;
                TH0=LowRH;TL0=LowRL;
                TR0 = gbTR0;
        }
}

void main(void)
{
        T0_cfg();
        configpwm(100,0);
        while(1){
                char dc=0;
                for(;dc<=100;dc+=10){
                        configpwm(100,dc);
                        //死等
                }
                for(;dc<=100;dc-=10){
                        configpwm(100,dc);
                        //死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