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走过孔 ,如何减小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2025-01-15):
不得不打过孔的情况下如何减小对信号的影响,多打几个过孔吗

网友A:
天线的位置一般都是有单独的区域,尽量避开高频及噪声大的器件。同层布置。实在要打过孔可以交错多打几个。

网友B:
无论是否打过孔,馈线都要匹配阻抗才能最大化信号增益

网友C:
尽量把天线部分的元件布置在单独的地方,或者加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