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单片机互连

楼主(2025-01-15):
大佬好,我用单片机工控板与上位机通讯,做工业控制,假如,一块工控板不够,使用两快工控板,上位机通讯仍然使用一根串口线。让工控板互连。就是工控板1连到工控板2,工控板2再连到电脑串口。能实现?谢谢。

网友A:
通讯协议全部自己定义的话 ,可以做环形连接,即 上位机TX接工控板1的RX,工控板1的TX接工控板2的RX,工控板2的TX接上位机的RX。

网友B:
改成485通信,你可以接很多个工控板

网友C:
工控串口一般用485吧,都有现成控制协议的

网友D:
485Modbus通讯,不要用沙发的方式
那个是相当于串联通讯
485已经有成熟稳定的通讯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