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电源中没有上拉电阻的辅助电源问题

楼主(2025-01-15):
在TI看到的一个65W PD快充设计图,其中VCC_QR接强电侧的单片机的电源输入,AUX_QR接PWM控制芯片的电压峰谷检测回路,
很明显这是驱动电压的产生单元,但是其中Q1的原理就不懂了,
按道理对于N沟道MOS管,门极电压需要大于源极电压才能导通,但是1脚却没有接任何上拉电阻,一开始我以为有额外网络标签大意没被标上,
然而检查了Layer out发现没错,又查了BSS169H6327确实一个普通的N沟道MOS,导通电压有2V,不是耗尽型,
做仿真也看不出什么用,只能想到一个情况,像这种反射式电源在空载时输出功率要十分小,PWM可能会停掉一段时间,为了保证再次启动时
能提供足够大的驱动电流,VCC快速下降,这时Q1导通时电压钳位在10V以上,同时D7截止可以降低需要充电的负载量,小的C12也能够在启动后被快速冲回,不接上拉是为了减少Q1的导通时间,防止过温烧毁,反正只需要在启动瞬间使用就行。
但是总感觉这设想不太可能,因为它里面VCC没有接任何其它分压电阻,这意味着上电电压纯粹靠上电时那一瞬的谐振电流,有多小很难说,
但是这个时候Q1肯定导通不了,起不到补充效果,那启动时需要大电流的假设就不成立了。

来源:wwwticomcn/tool/cn/TIDA-050072#design-products

楼主:
重新看了一遍,如果没有上拉,哪怕上电有冲激电流也没用,因为滤波电容量太大了,我看那个PWM控制芯片NCP1342才明白,它就有一个上拉电阻,然后在HV和VCC间由一个恒流源连接,所以会直接充电到VCC里去,这样GaN管也有了启动电压。
一开始以为HV和VCC是独立的,然后Q1的功能大概和刚开始推测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