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ZET6测ADC模块有偏差

楼主:
求助,STM32F103ZET6单片机,参考VREF电压,VREF电压=3.42V,AD分压是1.39V,12位AD测出来的值是1570,和理论值计算相差100个值左右,偏差好大,这正常吗???

网友A(2025-01-16):
根据你给的数据我初略算了一下:(AD理想/4095) * 3.42V=1.39V 》》》》》AD理想≈1664
确实差了有小100,我建议你:1.去查一下电源是否波动、2.排查ADC输入通道的阻抗,噪声。。。。、3.VREF值本身是否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给的数据我初略算了一下:(AD理想/4095) * 3.42V=1.39V 》》》》》AD理想≈1664
确实差了有小100, ...

确实是因为扫描TM1628的时候影响到了整个电源的波动,这个有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