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官方的下载工具原来是CH340的,下载完成可以直接调试串口,现在是USBlink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1-17):
增加USB-CDC代码

网友B:
不懂啊,说详细点

网友C:
现在大家都不看STC的手册了吗?
第16节的内容写的很清楚。

网友D:
CH340  将USB转换成TT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家都不看STC的手册了吗?
第16节的内容写的很清楚。

这和我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吧,我意思是以前用哪个340的工具,下载完了直接打开串口就行了。现在这个好像不行,我的目标芯片不是8H系列,是比较老的比如15W系列或者15F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