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量频率-带修正测量精度

楼主(2025-01-16):
51单片机定时器测量脉冲信号的频率并使用数码管显示。
附件提供完整可行的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MG_A_DP_PORT        P0          // 使用宏定义数码管段码口

unsigned long int fre;       //存储频率计算结果
unsigned char time;          //存储计时时间
unsigned int count;          //计数器0中断计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共阴极数码管,0-9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锁存器控制位
sbit LSC=P2^4;
sbit LSB=P2^3;
sbit LSA=P2^2;

unsigned char flag=0;         //标志位,用于控制计时器
u16 dangwei=1;                                  //定时器的分档位,初始为1

#ifndef _key_H
#define _key_H

//定义独立按键控制脚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定义按键状态
#define KEY1_PRESS        1
#define KEY2_PRESS        2
#define KEY3_PRESS        3
#define KEY4_PRESS        4
#define KEY_UNPRESS        0

#endif
/*******************************************************************************
* 函 数 声明
*******************************************************************************/
u8 key_scan(u8 mode);
void timer_init(void);
void smg_display(u8 dat[],u8 pos);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 函 数 名       : delay_10us
* 函数功能       : 延迟ten_us*10微秒
* 输    入       : ten_us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按键扫描并消抖
* 输    入       : mode 按键操作
* 输    出       : key 按键值
*******************************************************************************/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1;
        if(mode)
        {
                key=1;
        }//模式为1时,重置按键状态
        if(key==1&&(KEY1==0||KEY2==0||KEY3==0||KEY4==0))//任意按键按下
        {
                delay_10us(1000);//消抖
                key=0;
                if(KEY1==0)
                        return KEY1_PRESS;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S;
                else if(KEY3==0)
                        return KEY3_PRESS;
                else if(KEY4==0)
                        return KEY4_PRESS;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        //无按键按下
        {
                key=1;
        }
        return KEY_UNPRESS;
}

/*******************************************************************************
* 函 数 名       : timer_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1,2中断配置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EE;        //定时器0和定时器1工作模式方式2,自动重装载
        TH0=0;                    //定时器0重装载值高位
        TL0=0;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0=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TH1=0;                    //定时器1重装载值高位
        TL1=0;
        TR1=1;                    //启动定时器1
        ET1=1;                    //使能定时器1中断

        RCAP2H=(65536-62500)/256; //定时器2的自动重装载值,用于产生62.5ms的定时
        RCAP2L=(65536-62500)%256; //TH2和TL2将会在中断产生时自动使TH2=RCAP2H,TL2=RCAP2L。

        TH2=RCAP2H;                         //定时器2的定时
        TL2=RCAP2L;

        ET2=1;                    //使能定时器2中断
        TR2=1;                    //定时器2开始计时
        EA=1;                     //使能全局中断
}

/*******************************************************************************
* 函 数 名       : smg_display
* 函数功能      : 动态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dat:要显示的数据
                                   pos: 从数码管左边第pos位开始显示
* 输    出       : 无
*******************************************************************************/
void smg_display(u8 dat[],u8 pos)                //数码管显示
{

        u8 i=0;
        u8 pos_temp=pos-1;

        for(i=pos_temp;i<8;i++)
        {
                   switch(i)//位选
                {
                        case 0: LSC=1;LSB=1;LSA=1;break;
                        case 1: LSC=1;LSB=1;LSA=0;break;
                        case 2: LSC=1;LSB=0;LSA=1;break;
                        case 3: LSC=1;LSB=0;LSA=0;break;
                        case 4: LSC=0;LSB=1;LSA=1;break;
                        case 5: LSC=0;LSB=1;LSA=0;break;
                        case 6: LSC=0;LSB=0;LSA=1;break;
                        case 7: LSC=0;LSB=0;LSA=0;break;
                }
                SMG_A_DP_PORT=dat[i-pos_temp];//传送段选数据
                delay_10us(100);//延时一段时间,等待显示稳定
                SMG_A_DP_PORT=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主函数
{
        u8 key=0;
        u8 time_buf[8];
        fre=0;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key_scan(0);   //扫描按键
                if(key==KEY1_PRESS)//开始和停止计时
                {
                        dangwei=1;
                        timer_init();
                }
                else if(key==KEY2_PRESS)//清除计时
                {
                        dangwei=2;
                        timer_init();

                }
                else if(key==KEY3_PRESS)//清除计时
                {
                        dangwei=5;
                        timer_init();
                }
                time_buf[0]=Duan[dangwei];
                time_buf[1]=Duan[fre/1000000%10];
                time_buf[2]=Duan[fre/100000%10];
                time_buf[3]=Duan[fre/10000%10];
                time_buf[4]=Duan[fre/1000%10];
                time_buf[5]=Duan[fre/100%10];
                time_buf[6]=Duan[fre/10%10];
                time_buf[7]=Duan[fre%10];
                smg_display(time_buf,1);//显示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2中断函数
中断条件:定时器2溢出=》定时器2定时62.5ms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定时器2中断(62.5ms)
{
        time++;
        TF2=0;                    //定时器2的中断标志位TF2不能够由硬件清零,所以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其清零

        if (time==16*dangwei)             //定时时间到
        {
           time=0;                //计时清0
           EA=0;                  //关中断
           flag = 0;
           fre = ((long)count*256+TL0)/dangwei ;  //计算频率=256(单个中断的频率计数)×count(频率数)+TL0(不满一次中断的频率计数)
           fre=fre/1.084;       //机器周期修正
           flag= 1;

           TL0=0;                 //清零计数器0计数
           TH0=0;

           TL1=0;
           TH1=0;

           count=0;               //清零计数器0计数

           EA=1;                  //开中断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0中断函数
中断条件: 8位计数器0溢出=》256个外部脉冲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count++;
}

网友A:
楼主有做实物测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