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 单片机定时读取温度,数码管就不闪了

楼主(2025-01-16):
(无正文)

网友A:
数码管闪不闪是驱动码有问题,与定时读取温度没有必然关系。没有代码空谈什么“探讨”。

网友B: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网友C:
你主采集adc执行程序的时间太长了吧,导致单片机没空去干亮数码管的活了

你定时器中断里面不能放太多程序的

网友D:
一边要扫描数码管,一边要保证DS18B20的严格时序,还要处理串口数据跑modbus协议,三者同时进行,怎么办?

http://www.51hei.com/bbs/dpj-235842-1.html

网友E:
这个没啥探讨,单线程工作,干这不干那,读取温度时间过长了,正常读取温度用不了1ms,等待时间干点别的,不要一直等。

网友F:
测温头18b20,1,焊接有错误,2,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