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602使能脚

楼主:
这个1602_E拉低了那么其他硬件使用时不会将他打开吗,这不也会影响其他硬件

网友A(2025-01-17):
您说的这个是指I/O复用的问题。一般这个I/O就给1602的使能用,所以不会影响其他设备,其他设备也不能再连接到这个I/O上(复用)。复用的话需要分时控制,新手很难驾驭,不到迫不得已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B:
1602_E拉高才是使能吧

网友C:
不会影响,除非你动P1.5这个引脚

网友D:
1602使能脚E只在触发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效,实际就是在E触发脉冲的持续期间,其它读写信号和数据不可以变化。如果其它读写信号和数据的IO口被复用,当在执行其它功能时,E应当保持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02_E拉高才是使能吧

高到低变化,也就是下降沿锁存数据。

网友E:
1602_E 这个信号最好给1602显示屏专用, 不然显示屏可能被干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