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串口发送16进制数的方法分享含程序

楼主(2025-01-18):
stm32单片机串口发送16进制数的方法分享含程序;按下按钮 key0后程序输出16进制数组。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_Send_Hex(uint8_t hex)
                        {
                        int i;
                        char buffer[2];
                        sprintf(buffer,"%02X",hex);
                                for( i=0;i<2;i++)
                                {i++;
                USART_SendData(USART1,buffer[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0);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A[4]={0xFE,0x00,0x01,0XFF};
         uint8_t hex_data=0XFE;
         uint8_t hex_data1=0x00;
         uint8_t hex_data2=0x01;
         uint8_t hex_data3=0xFF;

         u8 t=0;
         u16 times=0;
        LED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LED0=0;

         while(1)
        {

                LED0=0;

                delay_us(1000);
                LED0=0;
                //KEY_Scan(0);
        //        UART_Send_Hex(hex_data);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t)

                {
case KEY0_PRES:

{
         int i;
         delay_us(1000);
         for(i=0;i<4;i++)
         {
          USART1->DR=DATA[i];
   while((USART1->SR&0X40)==0);

                LED0=1;
        }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楼主:
串口波特率9600,8位,无校验。程序里面可根据自己需要修改。按钮使用的是PA8。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发送数组的时候第一个数据会丢失;在发送数据前需要先检查发送是否为空;case KEY0_PRES:

{
         int i;
         delay_us(1000);
         for(i=0;i<4;i++)
         {
          USART1->DR=DATA[i];
   while((USART1->SR&0X40)==0);

                LED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