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51单片机可控硅调压代码加电路图

楼主(2025-01-18):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num=10;
bit bz=0;
sbit jia=P1^0;
sbit jian=P1^1;
sbit pwmout=P1^2;

void del_ms(unsigned int n)//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j;
  while(n--)
  {for(j=0;j<125;j++);}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L0 = 0xCE;                //50微秒@12.000MHz
        TH0 = 0xFF;
        TF0 = 0;
        ET0 = 1;
        TR0=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d=0;
  TL0 = 0xCE;
        TH0 = 0xFF;
        TF0 = 0;

        if(bz==1)
        {
          count++;
                num_d=160-num;
          if(count>=num_d)
          {
                  pwmout=0;
          }
          if(count>=160)//160*50us=8ms
          {
                  count=0;
                  bz=0;
          }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pwmout=1;
        bz=1;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IT0 = 1;
    EX0 = 1;
    EA = 1;

    while (1)
                {
                        if(jia==0)
                        {
                                del_ms(20);
                                if(jia==0)
                                {
                                        while(jia==0)
                                        {
                                                num=num+10;
                                                if(num>=140)
                                                {
                                                        num=140;
                                                }
                                        }
                                }
                        }
                        if(jian==0)
                        {
                                del_ms(20);
                                if(jian==0)
                                {
                                        while(jian==0)
                                        {
                                                num=num-10;
                                                if(num<=10)
                                                {
                                                        num=10;
                                                }
                                        }
                                }
                        }
                }
}
仿真虚拟示波器显示波形宽度随按键没有同步变化,要么一下加到最大,要么一下减到最小,不知是代码有误还是proteus出错。
把D3去掉接入U2可控硅触发电路就不能仿真了,不知道是和原因。

网友A:
按键代码逻辑错误
建议改为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代码逻辑错误
建议改为下面

谢谢建议,现在正常了,是我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