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单片机实物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1-19):
因为在搭建单片机实物中有一些问题,想在论坛里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如果调试成功,后续可以合作请大佬帮忙画板子(不白嫖)。

网友A:
求助需要把问题说清楚,就是想利用单片机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需要把问题说清楚,就是想利用单片机达到什么目的。

您好,我是想用超声波传感器监测水位,水位过高驱动水泵抽水,但是水泵一运行,LCD显示屏就显示异常,而且按单片机复归键后就卡顿,不会显示距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想用超声波传感器监测水位,水位过高驱动水泵抽水,但是水泵一运行,LCD显示屏就显示异常,而 ...

由于没有遇到实际水位测距需求,也就没有实际制作过这种装置。水位测距应该不是很难搞的东西。在调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水泵电机运行产生的干扰和误报警等意外因素。推荐一个帖子《基于51单片机超声波水位液位控制系统LCD1602显示资料 含设计仿真 源码等》。http://www.51hei.com/bbs/dpj-83468-1.html

网友B:
水泵是感性负载, 运行起来很大可能产生杂波干扰. 需要做电源, 电器隔离措施.

网友C:
用继电器,并用光耦隔离试试,单片机复位后,超声波也复位试试,还有就是单片机其实没有那么脆弱,出现卡顿的话先看你的程序是不是逻辑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泵是感性负载, 运行起来很大可能产生杂波干扰. 需要做电源, 电器隔离措施.

好的,谢谢大佬,我看有些大佬是不是用电容来进行隔离。
我在原理图上跑仿真是正常的,但是实物搭建出来就不像原理图那样丝滑,我想程序应该没问题,可能就是水泵对单片机有冲击。

网友D:
能显示程序应该没啥问题,估计就是干扰的,导致LCD初始化就失败,但不能确定是单片机在哪跑飞的。1.你先用电池供电,逐步加模块试试;2,不知具体的程序,像这有明确干扰的地方,建议LCD写入部分要加忙检测。

网友E:
水泵和单片机不要用一个电源,单片机控制水泵优选mos管,如果有工业级需求,可以用光耦把负载和控制完全隔离。

网友F:
离电机近吗,用锡纸做个屏蔽盒试试,里面放板子那一层有可能引起短路的要记得加绝缘纸,如果不是外部干扰那就是线干扰了

网友G:
最好你把程序和原理图都贴上来,这样才能给出详能给出详详细的解决方法。

网友H:
肯定是水泵运行干扰的,加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I:
水泵未开启前显示正常,水泵开启后显示异常,说明水泵部分有问题,优先考虑水泵干扰影响,将水泵部分电源与单片机部分电源做隔离。
至于卡顿,那得查逻辑控制部分了。8位机一般不要直接用除法运算。
以上为个人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