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前的三个问题,THX

楼主:
1.氮化镓的优势是体积小耐压高?内阻做不低的吗?

2.主回路发生短路的时候,通过D16拉低控制端从而Q405、Q5断开,保护后级电路,这是什么原理?实际测试测试也是可以拉低控制端的。这种短路保护的方法可行不?有哪些更好的办法实现短路保护,短路保护不是过流保护!!!

3.NMOS和PMOS的防反接电路设计有哪些区别和好处

网友A(2025-01-21):
NMOS和PMOS的防反接电路设计有哪些区别和好处?图片文字描述很清楚了,用单二极管或用桥堆都会减少压降,这在低压电路中尤其要避免的,用NMOS和PMOS的防反接电路好处可以尽量减少压降和消耗.
通过D16拉低控制端从而Q405、Q5断开,保护后级电路,这是什么原理?如果通过D16拉低则是控制三极管BE电压使得三极管截止,从而控制端从而Q405断开,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A:
短路保护要看负载情况决定,有些负载允许打嗝或延时,有多种措施,保险丝,机械过流开关,三极管检测控制,运放检测控制,有延时和打嗝,检测过流元件有电阻,霍尔,互感器,当然还有所谓的自恢复控制.

网友A:
需要指出的是防止反接场效应管的原理其实不是图片中描述的那样,这个电路其实我一直没兴趣,因为分析导通条件是不符合的.它其实是通过体二极管实现目标的,施加压降不会导通.
通过仿真可以验证,不施加压降也可以导通,这就证明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