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有BSH-17高压包的PCB封装?

楼主(2025-01-20):
哪位大师有BSH-17黑白电视机高压包的PCB封装?,想用此设计一个等离子切割机的万能代换高频板。AD的或者嘉立创的都行。

网友A:
除了自己按实物画,没有他法。实在不会画也可以按实际尺寸放几个焊盘,留足安装空间即可。

网友B:
拿卡尺对着实物测量,你自己画一个吧,AD的或者嘉立创的都很容易。
只要手上有实物,就可以自己画,电子工程师都这样。
不会就学呗,一定要学会自己画,好多异形件都要自己画的。

网友C:
自己对照实物画吧,肯定没有现成的

网友D:
拿一片薄一点纸板,用BSH-17高压包的脚放纸板上,慢慢用脚插破纸板,
看起来都是完整平直,用笔画一下外形,
把插针地方也画一下,拿卡尺测量纸板上画好的尺寸,就可以画PCB封装,

也可以1:1扫描纸板,用图片尺寸制作PCB封装.
也可以在纸板上测量出尺寸标上,给你PCB封装,
方法很多。发尺寸出来,或着1:1图片  给你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一片薄一点纸板,用BSH-17高压包的脚放纸板上,慢慢用脚插破纸板,
看起来都是完整平直,用笔画一下外形 ...

自己做了

网友E(2025-06-06):
W我有电视机器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