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用NMOS还是PMOS防反接,都只用一个MOS管就好。如图二,为什么有些防电池反接电...

楼主:
不论用NMOS还是PMOS防反接,都只用一个MOS管就好。如图二,为什么有些防电池反接电路用了两个MOS头对头或者背靠背?用一个MOS不是可以防止反接吗?用两个有什么考虑

网友A(2025-01-21):
桥接电路

网友B:
MOS背靠背才能完全阻断电流,因为体二极管的原因.

负载不是电池或电源时候单个MOS就能防反接.如果是电池充电这类应用,单MOS一般电流会反灌

网友C:
因为电池管理有充电和放电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OS背靠背才能完全阻断电流,因为体二极管的原因.

负载不是电池或电源时候单个MOS就能防反接.如果是电池 ...

为什么要加背靠背的电路   没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OS背靠背才能完全阻断电流,因为体二极管的原因.

负载不是电池或电源时候单个MOS就能防反接.如果是电池 ...

你好   这个反灌是哪里到哪的灌

网友E:
地板已经说到很明白了,单个mos管,由于有体二极管存在,断开后等效二极管,只能单向断开。
要想双向断开,还需要个mos管背靠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地板已经说到很明白了,单个mos管,由于有体二极管存在,断开后等效二极管,只能单向断开。
要想双向断开 ...

关键是充电的时候是要打开这两个PMOS的啊  何来断开一说呢

网友F:
背靠背只是成本多了些,但是安全度确实提升了百分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