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续流二极管和输出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5-01-23):
非也非也,
整,是交流电源跟电子电路的衔接,
续,是电子电路里头的能量调度,电子电路内部的电流方向没有变化。

网友B:
整流, 续流都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
整流很好理解很简单,不用多说.
续流:继电器电感线圈并接的二极管, 在继电器电感线圈开关关断的一瞬间(电感的电流不能瞬间变成0)提供放电回路, 防止产生高压击穿开关三极管和干扰杂波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C:
所有的开关电源都必须有整流二极管,但只有正激开关电源要续流二极管,
目的是使变压器磁芯复位,其它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在结构上已经自动的复位
了,所以不需要再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开关电源都必须有整流二极管,但只有正激开关电源要续流二极管,
目的是使变压器磁芯复位,其它的开 ...

目的是使变压器磁芯复位,其它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在结构上已经自动的复位
了-----你好  这个磁芯复位怎么理解

网友E:
都不是一件事,张冠李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的是使变压器磁芯复位,其它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在结构上已经自动的复位
了-----你好  这个磁芯复位怎么 ...

变压器通的是交流电,它的正半波和负半波是相反的,而且是对称的。
但是单端正激只产生了正半波,没有负半波,磁芯被正向充磁了,没有反
向充磁,接下来磁芯就不能正常传递能量了,必须要加一个绕组和续流二
极管,并留一个短暂的时间让磁芯复位,然后磁芯就能接受下一个正半波
并向副绕组传递能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都不是一件事,张冠李戴了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