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的外壳屏蔽罩 接在电池负极还是表笔的COM

楼主(2025-01-21):
(无正文)

网友A:
不清楚万用表的屏蔽设计是怎样的,不过按常理来说,屏蔽不是为了隔绝一些外部干扰的吗,你接到信号端去了怎么屏蔽?以前的数据传输线屏蔽层不会接到信号端的,都是一个金属屏蔽层,不与任何与信号相关的端口连接

网友B:
接到电池,数字万用表输入是差分,接到那测量会引入很大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