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极管电路 这里为什么会被击穿呢?40V的击穿电压

楼主:
想请教一下大佬们,这里为什么会被击穿呢?40V的击穿电压

三极管击穿

三极管击穿

网友A(2025-01-24):
基极都不加限流电阻的吗?不好意思,没看到上面的电阻。
刚看到40.2K的电阻这个是真实阻值吗?负载电流有多大?
会不会是工作到放大区了?

网友B:
PLC_MUTE_24V这个点如果输出正电压那就不正常

网友C:
你看看电路24v是否经过Q17 EB加到74LS06 引脚了!

前面加一级或两级三极管驱动啊!

网友D:
5V控制24V吗,感觉还是光耦或者继电器靠谱点

网友E:
Q17设计的不合理,无论U38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Q17都是导通状态

网友F:
你这种 应用最好是加光耦隔离,就解决了

网友G:
电路不全,应该是电流击穿

网友H:
还要这么加一个npn三级管。你那个图三级管一直是导通的。

网友H:
这样输入低电平时没有24伏,高电平时输出24付,相反的输出再加一级三级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样输入低电平时没有24伏,高电平时输出24付,相反的输出再加一级三级管。

你查下74LS06的datasheet,这个三极管是多余的。